有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多少V 怎么办?

楼主(2022-03-31):
有个机器的坏了,220V输入,拆开看了一下,D4二极管有个蓝色圈圈 靠近一侧,应该是个LL41稳压二极管?但是不知道是多少V的,,想换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D5是个开关二极管吗?
如图  D4烧掉了,,D5好像也坏了,,,没有电源输入,再加上坏掉了,测不了电压。我量了电阻   D4正反都是=22.5欧   D5正反都是=0.842千欧;
下面还有个D7  也是个二极管,应该没坏   正量是2M欧,反量是11M欧;

D4负极出来 串了电阻472 然后链接了D5,,求大神指点
实在不行我多买几个不同电压的稳压二极管一个个换上试一下?

网友A:
这就是个最基本的RCC拓扑反激电源,30W以下最常用的开关电源结构形式,随便一搜就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最基本的RCC拓扑反激电源,30W以下最常用的开关电源结构形式,随便一搜就有电路图。

好的!拜谢前辈指点!我去搜索一番!

网友B:
查   稳压二极管色环识别图

网友C:
用万用表测试,注意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   稳压二极管色环识别图

蓝色圈圈在一侧,,有很多电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试,注意正负极

烧掉了,,测不出来呀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在网上找找类似图纸。烧掉的,不好确定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在网上找找类似图纸。烧掉的,不好确定稳压值。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