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景园墨水屏2.13寸例程重写(STM32F103C8T6程序)

楼主:
这个墨水屏出厂例程使用的是模拟SPI,在CPU占用过多的时候,模拟SPI刷新时会第一时间死机,因为这个BUG,错失了国奖,特此发帖。

新例程采用硬件SPI模式进行刷写,速度极快。各位客官请体验。

//              屏幕接线
//              GND   电源地
//              VCC   3.3v电源
//              SCL   PA0(SCLK)
//              SDA   PA1(MOSI)
//              RES   PA2
//              DC    PA3
//              CS    PA4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_spiinit.h"
#include "allinit.h"

#include "pic.h"
int main(void)
{

        allinit();

        LCD_clear();
        LED(ON);
        LCD_pic(BMP1);
        while(1)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5-06-18):
我看SSD1680的四线SPI时序图,SCK空闲不是低电平吗?采样时刻不是上升沿吗为什么对应SPI模式3

网友A:
我看SSD1680的手册,四线SPI  SCK空闲时不是低电平吗?采样时刻不是上升沿吗?为什么对应是SPI模式三?

网友B(2025-07-22):
你好你好,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吗?我在编程时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