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遥控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31):
我买了一个SC2262(不带IR的)和SC2272做遥控器的,不不不使用红外。要怎么接呢,如上图的2262 OSC1和OSC2不应该接的晶振吗?为什么要接电阻呢。我看到DOUT接到晶振了为啥要接呢?看了好多教程都是讲的要接什么红外要加电阻 我是菜鸟还请大神们解惑

网友A:
这货红外无线都可以,区别是电路与通讯距离的不同。无线用晶振发射电路相对简洁些,红外接电阻有分压限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红外无线都可以,区别是电路与通讯距离的不同。无线用晶振发射电路相对简洁些,红外接电阻有分压限流作 ...

请问无线我想用晶振不用红外是不是上面那个图片把OSC1和OSC2接的那个470K电阻换成315M的晶振就行了,那Dout接的那个315M晶振怎么办要去掉吗?

网友B:
out接的那个315M是声表滤波器,选频用的。

网友C:
先去读通PT2262的芯片手册!学会读手册最重要,也最靠谱。

网友D:
在我的印象中,红外线与无线遥控发射的2262芯片并不通用,红外线的带IR 标识,价格要高于无线的2262,没有标明的大多数是无线的

网友E:
OSC引脚电阻是决定内部工作振荡频率的,即决定发射输出的载波上信息编码频率的。Dout后面的不是晶体振荡器,那是声表滤波器,是决定载波频率的。你弄混了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