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K80单片机RD3做IO输入口怎么配置都不行?

楼主(2022-03-31):
想用单片机的RD3做IO输入口怎么设置都不行,请教大家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A:
LATC=0X00;
TRISCbits.TRISC4=1;//RC4作为输入
TRISCbits.TRISC3=1;//RC3作为输入
要哪个端口作为输入就设定哪个
TRISCbits.TRISC4=0;//RC4作为输出
看明白没有?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不能使用扩展指令,这个配置位要改,等到你成为熟手了再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