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加速和减速按钮是如何影响电机转速的?

楼主(2022-03-31):
大佬们能和我小白说下这个加速和减速按钮是如何影响电机转速的吗?

网友A:
单片机P34/P37脚输出PWM驱动三极管H桥
加减速按键控制PWM的占空比

网友B:
如果是直流有刷电机,那就是控制PWM占空比来降低电机电源电压,拖不动负载自然就转的慢了。

网友C:
加速和减速按钮是不会直接改变电机转速的。
是单片机接收到加速和减速按钮的信号后,运行不同的程序,通过对P34、P37的0、1控制,来改变电机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