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单片机代码怎么合起来呀?帮我看一下我弄的有啥问题码?

楼主(2022-03-31):
  • 第一段代码:
  • #include<reg52.h>
  • #include<stdio.h>
  •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Trig=P3^4;            //控制端
  • sbit Echo=P3^5;          //接收端
  • sbit led=P1^3;
  • sbit servorControl =P1^3;  //舵机的控制引脚
  • uchar flag=0;
  • uchar control=5;
  • uchar servorTime=0;
  • unsigned char T0RH=0;
  • unsigned char T0RL=0;
  • void time_init()
  • {
  •         EA=1;
  •         TMOD=0x11;
  •         TH0 = 0;
  •         TL0 = 0;
  • }
  • ///////////////////////////////////////
  •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迟函数
  • uchar i;
  • for(;time>0;time--){
  •   for(i=0;i<255;i++);
  • }
  • }
  • //初始化定时器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
  •         while(--t);
  • }         //大约延时t*2+5us         超声波模块用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
  • TH0 = 0;
  • TL0 = 0;
  • }
  • //中断程序 初始化赋值 重新计数 超声波模块用 计算时间
  • void main()
  • {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         EA=1;
  •   ET0=1;
  •   ET1=1;
  •   TMOD=0x11;
  •   TH1=0xff;
  •   TL1=0x9c;
  •   servorTime=0;
  •         Trig=0;
  •         Echo=0;
  •         time_init();
  •          while(1)
  •         {
  •                 Trig=1;
  •                 Delay_us(5);
  •                 Trig=0;
  •                 while(Echo==0);
  •                 TR0=1;
  •                 while(Echo);
  •                 TR0=0;
  •                 time=TH0*256+TL0;
  •                 distance=(int)(time*0.017);                           //计算路程 单位为cm
  •                 TH0=0;
  •                 TL0=0;
  •                 if(distance<3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
  •                 control=15;   //使舵机向正摆动
  •     servorTime=0;
  •     TR1=1;
  •     delay(200);
  •                 delay(200);
  •     TR1=0;
  •                 }
  •                 else
  •                 {
  •                 control=5;   //使舵机向右摆动
  •     servorTime=0;
  •     TR1=1;
  •     delay(200);
  •                 delay(200);
  •     TR1=0;
  •     delay(200);
  •                 delay(200);
  •                 }
  •          }
  • }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需要的脉冲
  •   TH1=0xff;
  •   TL1= 0x9c;
  •   servorTime++;
  •   if(servorTime<=control)
  •    servorControl=1;
  •   else
  •    servorControl=0;
  •    if(servorTime>=200)
  •    servorTime=0;
  • }

第二段代码: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18b20.h" //包含温度读取文件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定义GPIO_DIG代替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按键定义
sbit HE=P3^2;    //霍尔传感器
sbit BUZZ=P3^1;    //蜂鸣器
sbit relay=P1^4;   //吹风继电器
sbit relay_w=P1^3;   //加热继电器
sbit HW=P3^3;    //红外传感器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
0xdf,0xd7,0x77,0x7c,0x39,0x5e,0x79,0x8b};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char flag_d;
unsigned int count_HE; /////
unsigned int flag_HE; /////
unsigned char sec_bj=0,sec_gb=0,m=0;
int TH;
bit flag_js_gb=0;
bit flag_js_bj=0;
bit flag_bj=0;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LcdDisplay(int,unsigned char);
void Dig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keyscan()       //按键函数
{
if(K1==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key_num=!key_num;  //设置变量取反,也就是按一下设置键进入设置,再按一下就退出设置状态
   while(K1==0)    //按键是否松开,没有松开就执行下面的程序,松开后跳出
   {
    if(key_num==1)   //设置状态
    LcdDisplay(TH*100,1); //显示上限值
    else
    LcdDisplay(tvalue,0); //否则显示正常值
   }
  }
}
if(K2==0&&key_num==1)     //设置状态时加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K2==0&&key_num==1)    //设置状态时按键按下
  {
   if(TH<98)      //上限如果小于98,就让变量加,也就是最大可以加到99
   TH++;       //上限加
   else       //否则
   TH=20;       //上限值赋值20
   while(K2==0) LcdDisplay(TH*100,1);    //按键松开后显示设置值
  }
}
if(K3==0&&key_num==1)      //注释同加按键
{
  delay(20);
  if(K3==0)
  {
   if(TH>1)  //大于1就减
   TH--;
   else
   TH=99;
   while(K3==0)LcdDisplay(TH*100,1);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H=30;    //上电初始值3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T0=1;    //下降沿有效
EA=1;    //打开中断系统总开关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x3c;
TL0=0xb0;   //定时器0赋初值50ms
ET0=1;    //T0中断允许
TR0=1;    //开启T0计时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read_wendu();    //读温度
  keyscan();     //按键扫描
  if(key_num==0)    //判断状态,是否是设置状态
  LcdDisplay(tvalue,0);  //显示正常值
  else
  LcdDisplay(TH*100,1);  //显示设置值
  if(HW==0)     //红外传感器有信号
  {
    relay_w=0;    //加热继电器打开
    flag_js_bj=1;   //计时报警标志位置1
    flag_js_gb=0;   //计时关闭标志位清零
    EX0=1;     //关闭外部中断
  }
  else      //没有信号
  {
   flag_js_gb=1;   //计时关闭标志位值1
   flag_js_bj=0;   //计时报警标志位清零
  }
  if(flag_d&&flag_HE==1)  //温度是否小于设置值
  {
   relay=0;    //打开加热继电器
   count_HE=0;   /////
   flag_HE=0;   /////
  }
  else
  {
   count_HE++;  /////   //霍尔的状态计数变量,计到一定时间(此值不精确,就是一个短延时的作用)关闭继电器
   if(count_HE>100&&relay==0||flag_d==0)  ///////计到时间或者温度达到设置值
   relay=1;      //关闭继电器
  }
}
}
/*******************************************************************************
* 函 数 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    入         : v
* 输    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unsigned char flag)   //lcd显示
{
    float tp;
unsigned char i,k;
unsigned int j;
if(temp< 0&&flag==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1] = 0x8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flag_d=1;    //负温度值时肯定需要加热,所以变量为1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if(flag==0)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DisplayData[1] = DIG_CODE[temp / 10000];
  if(temp/10000==0)
  DisplayData[1]=0x00;
  if(temp<TH*100)  //温度值小于设置值
  flag_d=1;   //变量置1
  else    //大于等于设置值时
  flag_d=0;   //为0
}
if(flag==1)
DisplayData[1] = DIG_CODE[15];
DisplayData[2]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if(temp<1000)
DisplayData[2]=0x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emp % 1000 / 100] | 0x2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temp % 10];
  for(k=0;k<8;k++)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2=0xef;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2=0xdf;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2=0xbf;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2=0x7f; break;//显示第3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1];//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waibu()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也就是霍尔元件检测到信号就会有外部中断
{
if(flag_d)      //温度是否小于下限,小于就进入
  {
  relay=0;     //启动吹风继电器
  count_HE=0; /////    //霍尔计数变量清零
  flag_HE=0; /////    //霍尔标志位清零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函数
{
TH0=0x3c;
TL0=0xb0;      //重新赋初值
m++;       //每50ms加一次
if(m>=20)      //加到20次就是1秒
{
  m=0;      //清零
  if(flag_js_gb==1)   //计时关闭标志位
  {
   sec_gb++;    //关闭计时秒变量++
   if(sec_gb>=3)   //加到3秒
   {
    sec_gb=0;   //清零
    sec_bj=0;
    flag_js_bj=0; //清零
    flag_bj=0;
    relay_w=1;
    relay=1;   //关闭两个继电器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if(flag_js_bj==1)   //计时报警标志位
  {
   sec_bj++;    //报警计时秒变量++
   if(sec_bj>=60)   //加到60秒
   {
    sec_bj=0;
    sec_gb=0;   //两个变量都清零
    flag_js_gb=0; //关闭标志位清零
    flag_bj=1;   //启动报警标志位
   }
  }
  if(flag_bj==1)    //报警标志位为1
  {
   BUZZ=!BUZZ;    //蜂鸣器取反闪烁报警
  }
  else      //没有进入报警
  {
   BUZZ=1;     //关闭蜂鸣器
  }
}
}

我自己弄的代码: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18b20.h" //包含温度读取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定义GPIO_DIG代替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P1^7;     //控制端
sbit Echo=P1^5;   //接收端
sbit servorControl =P1^6;  //舵机的控制引脚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按键定义
sbit HE=P3^2;    //霍尔传感器
sbit BUZZ=P3^1;    //蜂鸣器
sbit relay=P1^4;   //吹风继电器
sbit relay_w=P1^3;   //加热继电器
sbit HW=P3^3;    //红外传感器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
0xdf,0xd7,0x77,0x7c,0x39,0x5e,0x79,0x8b};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变量--//
uchar flag=0;
uchar control=5;
uchar servorTime=0;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char flag_d;
unsigned int count_HE;
unsigned int flag_HE;
unsigned char sec_bj=0,sec_gb=0,m=0;
int TH;
bit flag_js_gb=0;
bit flag_js_bj=0;
bit flag_bj=0;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LcdDisplay(int,unsigned char);
void Dig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约延时t*2+5us  超声波模块用
void keyscan()       //按键函数
{
if(K1==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key_num=!key_num;  //设置变量取反,也就是按一下设置键进入设置,再按一下就退出设置状态
   while(K1==0)    //按键是否松开,没有松开就执行下面的程序,松开后跳出
   {
    if(key_num==1)   //设置状态
    LcdDisplay(TH*100,1); //显示上限值
    else
    LcdDisplay(tvalue,0); //否则显示正常值
   }
  }
}
if(K2==0&&key_num==1)     //设置状态时加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K2==0&&key_num==1)    //设置状态时按键按下
  {
   if(TH<98)      //上限如果小于98,就让变量加,也就是最大可以加到99
   TH++;       //上限加
   else       //否则
   TH=20;       //上限值赋值20
   while(K2==0) LcdDisplay(TH*100,1);    //按键松开后显示设置值
  }
}
if(K3==0&&key_num==1)      //注释同加按键
{
  delay(20);
  if(K3==0)
  {
   if(TH>1)  //大于1就减
   TH--;
   else
   TH=99;
   while(K3==0)LcdDisplay(TH*100,1);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TH=30;    //上电初始值3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T0=1;    //下降沿有效
EA=1;    //打开中断系统总开关
TMOD=0x11;   //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
TL0=0;   //定时器0赋初值50ms
TH1=0xff;
TL1=0x9c;
ET0=1;
ET1=1;    //T0中断允许
servorTime=0;
Trig=0;
Echo=0;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TR0=0;
  TH0=0;
  TL0=0;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计算路程 单位为cm
  TR0=0;
  TH0=0;
  TR0=1;
  read_wendu();    //读温度
  keyscan();     //按键扫描
  if(key_num==0)    //判断状态,是否是设置状态
   LcdDisplay(tvalue,0);  //显示正常值
  else
   LcdDisplay(TH*100,1);  //显示设置值
  if(distance<30)     //红外传感器有信号
  {
   if(distance<2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if(distance<1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control=13;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else
    {
     control=11;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
   else
   {
    control=9;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relay_w=0;    //加热继电器打开
    flag_js_bj=1;   //计时报警标志位置1
    flag_js_gb=0;   //计时关闭标志位清零
    EX0=1;     //关闭外部中断
  }
  else      //没有信号
  {
   control=5;   //使舵机向右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delay(200);
   delay(200);
   flag_js_gb=1;   //计时关闭标志位值1
   flag_js_bj=0;   //计时报警标志位清零
  }
  if(flag_d&&flag_HE==1)  //温度是否小于设置值
  {
   relay=0;    //打开加热继电器
   count_HE=0;
   flag_HE=0;
  }
  else
  {
   count_HE++;     //霍尔的状态计数变量,计到一定时间(此值不精确,就是一个短延时的作用)关闭继电器
   if(count_HE>100&&relay==0||flag_d==0)  //计到时间或者温度达到设置值
   relay=1;      //关闭继电器
  }
}
}
/*******************************************************************************
* 函 数 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    入         : v
* 输    出         : 无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需要的脉冲
  TH1=0xff;
  TL1= 0x9c;
  servorTime++;
  if(servorTime<=control)
   servorControl=1;
  else
   servorControl=0;
   if(servorTime>=200)
   servorTime=0;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unsigned char flag)   //lcd显示
{
    float tp;
unsigned char i,k;
unsigned int j;
if(temp< 0&&flag==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1] = 0x8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flag_d=1;    //负温度值时肯定需要加热,所以变量为1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if(flag==0)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DisplayData[1] = DIG_CODE[temp / 10000];
  if(temp/10000==0)
  DisplayData[1]=0x00;
  if(temp<TH*100)  //温度值小于设置值
  flag_d=1;   //变量置1
  else    //大于等于设置值时
  flag_d=0;   //为0
}
if(flag==1)
DisplayData[1] = DIG_CODE[15];
DisplayData[2]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if(temp<1000)
DisplayData[2]=0x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emp % 1000 / 100] | 0x2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temp % 10];
  for(k=0;k<8;k++)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2=0xef;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2=0xdf;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2=0xbf;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2=0x7f; break;//显示第3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1];//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timer0()interrupt 0
{
TH0 = 0;
TL0 = 0;
}
//中断程序 初始化赋值 重新计数 超声波模块用 计算时间
void waibu()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也就是霍尔元件检测到信号就会有外部中断
{
if(flag_d)      //温度是否小于下限,小于就进入
  {
  relay=0;     //启动吹风继电器
  count_HE=0;     //霍尔计数变量清零
  flag_HE=0;     //霍尔标志位清零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2   //T0函数
{
TH0=0x3c;
TL0=0xb0;      //重新赋初值
m++;       //每50ms加一次
if(m>=20)      //加到20次就是1秒
{
  m=0;      //清零
  if(flag_js_gb==1)   //计时关闭标志位
  {
   sec_gb++;    //关闭计时秒变量++
   if(sec_gb>=3)   //加到3秒
   {
    sec_gb=0;   //清零
    sec_bj=0;
    flag_js_bj=0; //清零
    flag_bj=0;
    relay_w=1;
    relay=1;   //关闭两个继电器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if(flag_js_bj==1)   //计时报警标志位
  {
   sec_bj++;    //报警计时秒变量++
   if(sec_bj>=60)   //加到60秒
   {
    sec_bj=0;
    sec_gb=0;   //两个变量都清零
    flag_js_gb=0; //关闭标志位清零
    flag_bj  =1;   //启动报警标志位
   }
  }
  if(flag_bj==1)    //报警标志位为1
  {
   BUZZ=!BUZZ;    //蜂鸣器取反闪烁报警
  }
  else      //没有进入报警
  {
   BUZZ=1;     //关闭蜂鸣器
  }
}
}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18b20.h" //包含温度读取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定义GPIO_DIG代替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P1^7;     //控制端
sbit Echo=P1^5;   //接收端
sbit servorControl =P1^6;  //舵机的控制引脚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按键定义
sbit HE=P3^2;    //霍尔传感器
sbit BUZZ=P3^1;    //蜂鸣器
sbit relay=P1^4;   //吹风继电器
sbit relay_w=P1^3;   //加热继电器
sbit HW=P3^3;    //红外传感器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
0xdf,0xd7,0x77,0x7c,0x39,0x5e,0x79,0x8b};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变量--//
uchar flag=0;
uchar control=5;
uchar servorTime=0;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char flag_d;
unsigned int count_HE;
unsigned int flag_HE;
unsigned char sec_bj=0,sec_gb=0,m=0;
int TH;
bit flag_js_gb=0;
bit flag_js_bj=0;
bit flag_bj=0;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LcdDisplay(int,unsigned char);
void Dig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约延时t*2+5us  超声波模块用
void keyscan()       //按键函数
{
if(K1==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key_num=!key_num;  //设置变量取反,也就是按一下设置键进入设置,再按一下就退出设置状态
   while(K1==0)    //按键是否松开,没有松开就执行下面的程序,松开后跳出
   {
    if(key_num==1)   //设置状态
    LcdDisplay(TH*100,1); //显示上限值
    else
    LcdDisplay(tvalue,0); //否则显示正常值
   }
  }
}
if(K2==0&&key_num==1)     //设置状态时加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去抖
  if(K2==0&&key_num==1)    //设置状态时按键按下
  {
   if(TH<98)      //上限如果小于98,就让变量加,也就是最大可以加到99
   TH++;       //上限加
   else       //否则
   TH=20;       //上限值赋值20
   while(K2==0) LcdDisplay(TH*100,1);    //按键松开后显示设置值
  }
}
if(K3==0&&key_num==1)      //注释同加按键
{
  delay(20);
  if(K3==0)
  {
   if(TH>1)  //大于1就减
   TH--;
   else
   TH=99;
   while(K3==0)LcdDisplay(TH*100,1);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TH=30;    //上电初始值30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T0=1;    //下降沿有效
EA=1;    //打开中断系统总开关
TMOD=0x11;   //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
TL0=0;   //定时器0赋初值50ms
TH1=0xff;
TL1=0x9c;
ET0=1;
ET1=1;    //T0中断允许
servorTime=0;
Trig=0;
Echo=0;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TR0=0;
  TH0=0;
  TL0=0;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计算路程 单位为cm
  TR0=0;
  TH0=0;
  TR0=1;
  read_wendu();    //读温度
  keyscan();     //按键扫描
  if(key_num==0)    //判断状态,是否是设置状态
   LcdDisplay(tvalue,0);  //显示正常值
  else
   LcdDisplay(TH*100,1);  //显示设置值
  if(distance<30)     //红外传感器有信号
  {
   if(distance<2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if(distance<1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control=13;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else
    {
     control=11;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
   else
   {
    control=9;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relay_w=0;    //加热继电器打开
    flag_js_bj=1;   //计时报警标志位置1
    flag_js_gb=0;   //计时关闭标志位清零
    EX0=1;     //关闭外部中断
  }
  else      //没有信号
  {
   control=5;   //使舵机向右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delay(200);
   delay(200);
   flag_js_gb=1;   //计时关闭标志位值1
   flag_js_bj=0;   //计时报警标志位清零
  }
  if(flag_d&&flag_HE==1)  //温度是否小于设置值
  {
   relay=0;    //打开加热继电器
   count_HE=0;
   flag_HE=0;
  }
  else
  {
   count_HE++;     //霍尔的状态计数变量,计到一定时间(此值不精确,就是一个短延时的作用)关闭继电器
   if(count_HE>100&&relay==0||flag_d==0)  //计到时间或者温度达到设置值
   relay=1;      //关闭继电器
  }
}
}
/*******************************************************************************
* 函 数 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    入         : v
* 输    出         : 无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需要的脉冲
  TH1=0xff;
  TL1= 0x9c;
  servorTime++;
  if(servorTime<=control)
   servorControl=1;
  else
   servorControl=0;
   if(servorTime>=200)
   servorTime=0;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unsigned char flag)   //lcd显示
{
    float tp;
unsigned char i,k;
unsigned int j;
if(temp< 0&&flag==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1] = 0x8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flag_d=1;    //负温度值时肯定需要加热,所以变量为1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if(flag==0)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DisplayData[1] = DIG_CODE[temp / 10000];
  if(temp/10000==0)
  DisplayData[1]=0x00;
  if(temp<TH*100)  //温度值小于设置值
  flag_d=1;   //变量置1
  else    //大于等于设置值时
  flag_d=0;   //为0
}
if(flag==1)
DisplayData[1] = DIG_CODE[15];
DisplayData[2]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if(temp<1000)
DisplayData[2]=0x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emp % 1000 / 100] | 0x2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temp % 10];
  for(k=0;k<8;k++)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2=0xef;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2=0xdf;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2=0xbf;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2=0x7f; break;//显示第3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1];//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timer0()interrupt 0
{
TH0 = 0;
TL0 = 0;
}
//中断程序 初始化赋值 重新计数 超声波模块用 计算时间
void waibu()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也就是霍尔元件检测到信号就会有外部中断
{
if(flag_d)      //温度是否小于下限,小于就进入
  {
  relay=0;     //启动吹风继电器
  count_HE=0;     //霍尔计数变量清零
  flag_HE=0;     //霍尔标志位清零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2   //T0函数
{
TH0=0x3c;
TL0=0xb0;      //重新赋初值
m++;       //每50ms加一次
if(m>=20)      //加到20次就是1秒
{
  m=0;      //清零
  if(flag_js_gb==1)   //计时关闭标志位
  {
   sec_gb++;    //关闭计时秒变量++
   if(sec_gb>=3)   //加到3秒
   {
    sec_gb=0;   //清零
    sec_bj=0;
    flag_js_bj=0; //清零
    flag_bj=0;
    relay_w=1;
    relay=1;   //关闭两个继电器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if(flag_js_bj==1)   //计时报警标志位
  {
   sec_bj++;    //报警计时秒变量++
   if(sec_bj>=60)   //加到60秒
   {
    sec_bj=0;
    sec_gb=0;   //两个变量都清零
    flag_js_gb=0; //关闭标志位清零
    flag_bj  =1;   //启动报警标志位
   }
  }
  if(flag_bj==1)    //报警标志位为1
  {
   BUZZ=!BUZZ;    //蜂鸣器取反闪烁报警
  }
  else      //没有进入报警
  {
   BUZZ=1;     //关闭蜂鸣器
  }
}
}

网友A:
自己仔细理解后再重新弄

网友B:
合并程序并不是你这样将代码组合到一起就可以了的,里面的IO口有重叠的需要重新分配,中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