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这个电路里面电阻串联的作用?

楼主(2022-03-31):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图片里面串联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好像不串联它,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A:
滤波和降噪

网友B:
【上拉电阻】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C:
电阻有2个作用:1  mos关闭时,将输出信号拉为高电平;2 mos管关闭时,不会因大电流把MOS管烧掉

网友D:
就是把信号上拉到24V的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有2个作用:1  mos关闭时,将输出信号拉为高电平;2 mos管关闭时,不会因大电流把MOS管烧掉

谢谢,
还想问一下是不是mos管关闭,是不是由由24v给输出一个高电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想问一下是不是mos管关闭,是不是由由24v给输出一个高电平呢

是的,mos管截止时输出24V的高电平。

网友F:
ON时,输出信号被MOS管短接于地,于是=0。
OFF时,MOS管断开,输出信号与什么接呢?此时它是浮空的(无电阻时),哪里会有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