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的超声波测距代码

楼主(2022-03-31):
通过使用定时器的计数来实现HCSR04超声波模块测距的功能。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c.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PA9为模块trig引脚接口
//PA10为Echo引脚接口

int main(void)
{
        static u8 time;//单程运行时间,单位s
        static u8 length;//路程,单位m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while(1)
        {
  TIM3_Int_Init(100-1,16800-1);   //初始化TIM3定时器,计数周期为0.02s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1);//echo为高电平时,则等待至低电平,才启动超声波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TRIG置高
        delay_us(20);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 0)//等待echo的高电平到来
           TIM_SetCounter(TIM2,0); //清零计数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开始计数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 1);//等待echo的高电平结束
                TIM_Cmd(TIM3, DISABLE);        //失能定时器3,截止计数

                TIM_GetCounter(TIM2);//得到计数器的值
                time=TIM_GetCounter(TIM2)/20000;//单程时间
                length=time*344;//计算出长度

                printf("\r\n当前距离为:\r\n");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