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无法生成hex文件,显示目标未创建

楼主(2022-03-31):
百度查说是因为头文件找不到,但是头文件已经在工程里面了,而且手动是可以打开的

就像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网友A:
程序有错误,分号.{}看下是否多了还是少了

网友B:
keil-options for target -device-看看有没有设置芯片

网友C:
这个INCDIR{}更像是项目工程文件里面的h文件包含目录。

建议删除工程,重新建一个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大括号没有成对要不就是大括号前一行,漏了;这个号

网友E:
程序有问题 没能正常通过 好好检查一下 分段排除 利用注释一块块的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