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水喉偶尔会忘记关,有什么传感器能防止?

楼主(2022-03-31):
      自来水是宝贵资源,不能浪费,我家水喉压力调得很小,水流不大,怕忘记关会流掉很多水,但偶尔睡觉前忘记关,第二天醒来时发现已经流了一晚,于是想找个办法来防止,最简单就是搞个语音提醒器,在上床时给个提醒:“你关了吗?”,或者安装个现代电子水表,有水流时会给个“当当当”的声音,或者另外装个水喉,调整到滴水状态,通过光电检测滴水的速率,一旦其他水喉开着,水压减低,速率变低,就通过蓝牙用手机报警等等。

      但我前些日子玩过超声波收发器,才知道工业上通过超声波振子和接收子放在油管外部以45度角对射,不但可以知道管内的液体有没有流动,还可以精确计算出流量,但这东西个头太大,不适合家庭用。由于我前些日子也玩过射频振荡器,知道微小的电容与电感也能引起相当大的频率偏移,于是就想试验让水流过线圈附近或线圈内环是否会引起频率偏移或抖动,因为水的分子H2O是有极性的,流动时肯定会碰撞翻转而产生电场变化,若能用单片机运算检测出来,就能做出白菜价简易的水流检测器,惠及每个家庭,也为环保尽些力。但我这些日子都忙着设计电子琴,无暇兼顾,迟迟未做实验,现在终于要开工了,开工之前先来论坛请教大家,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  或者曾做过类似的实验?

     谢谢大家!

网友A:
期待,这要是能成。非常有搞头啊。

网友B:
如果不嫌麻烦,可以考虑串联一个叶轮,水管有水流动,叶轮旋转。叶轮上固定2片薄磁铁(为了保持叶轮平衡对称设置),通过霍尔原理检测就可以知道水管中的水有没有流动,流动的速度了。

网友C:
这类产品最重要的是易安装性,无需破坏原有管路,否则没多少人会用的。

网友D:
直接判断声音

网友E:
某一个宝上大把大把的水流量传感器 水流开关 人体感应开关 微波雷达 只要组合一下很容易得到需要的东西

网友F:
流量计+硬币声音模拟器。

网友G:
建议你去某宝看一下,15元的水流开关,我觉得你自己做都不够开模的费用。

网友H:
我刚开始学编程的时候,书里有一个故事
有两个肥皂厂,一个德国,一个在中国
肥皂是用模具自动挤出来放到盒子里的,每次到最后料用完,到再装料之间的间隔,就会有那么几个盒子因为没料而空着
德国人是这样解决的:先通过摄像头识别,再经过称重,软件最后判断,这个盒子是不是空的,然后挑出来,一套下来,花不少钱
中国人是这样解决的:在流水线用一大风扇开最大风吹,空盒子吹走,有肥皂盒子吹不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刚开始学编程的时候,书里有一个故事
有两个肥皂厂,一个德国,一个在中国
肥皂是用模具自动挤出来放到盒 ...

老佛爷是这样解决的 小桂子 去盯着水龙头

哈哈 和您开个玩笑

网友I:
我感觉成本最低的,对原水路不产生侵入的办法,最后LED亮灯的就可以做很多事了。这个玩意叫水流检测传感器好一点。

网友J:
很简单在总入口装个流量传感器,如果长时间有流量,就发短信给你,还可以顺便记录水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daemondong:这类产品最重要的是易安装性,无需破坏原有管路,否则没多少人会用的。

这确实非常重要,市场上有一种人体感应电灯自动开关,论品质和可靠性都是一流的,但我周围的朋友很少用,原因是什么呢?安装时需要电工才能装,一旦坏了,还是得电工才能换,国内一般人拿起电笔都敢换插头,外面就不一样,很多人都只敢插插头和拔插头,换插头是绝对不敢的,所以这款自动开关必须做到坏了拔掉插入新的,才能有外面的市场,同样道理,这款水流检测感应器必须不破坏原有管路才有可能普及使用,电子电路再复杂,拔掉换新就得了,水管若破裂漏水那可是很麻烦的事。

因此我的初步想法是用漆包线以塑料水管为轴心绕个线圈,与电子电路形成考毕式振动器,用抽水器形成闭环的流水管道,观测各种水流时振荡器的变化,再提取变化信息作为检测的依据,这是被动式检测,如果不行,再考虑用主动式,就是在前端加入电磁脉冲,将水磁化,这样当磁化水流过线圈时就更容易被检测到。

以上都只停留在想象,一旦开始实验,必定搞到一片狼藉,水泵,水管,示波器,电表满地,还会听到LD的牢骚声。

网友K:
现在有湿度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借鉴一下使用,有这个传感器就发送报警信息到手机,或者联动断电关阀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daemondong:这类产品最重要的是易安装性,无需破坏原有管路,否则没多少人会用的。
...

这个方法太难了吧,漆包线怎么包在已安装的管路上呢?
我的建议采样水流声音,关键是水流很小的时候,估计很难探测。 找一个合适的拾音器贴在塑料管壁上,检测水流的振动发声。记录及学习一天的水流基准曲线,比如什么时候洗澡 漱口 洗碗 冲水 等等, 学习一周,生成基准曲线。然后开始监测,发现和基准曲线有偏差的就报警。 尤其是夜间,不该漏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daemondong:这类产品最重要的是易安装性,无需破坏原有管路,否则没多少人会用的。
...

你把简单的事搞豪华了

网友L:
我记得应该有现成的防漏水开关,专门装在家用管路上的,在龙头口还是哪里装一个就行了,是单纯的机械装置十几块钱一个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太难了吧,漆包线怎么包在已安装的管路上呢?
我的建议采样水流声音,关键是水流很小的时候,估 ...

@ID:1012747:
去某一个宝看了一下,果然有防漏水装置,从千多到几千,堪称是豪华型的,还有LCD显示,必须请水喉匠来装,用了几年后如果坏了,又得找水喉匠来换,费用比漏掉的水贵。并没有找到简单的防漏水开关。

@daemondong:
如果水在供水管内流动会产生声音,那就很好办了,用个运算按放大器放大1000倍用喇叭播放出来,每当用水时就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似乎钱也在流逝,上床前还听到哗啦声,就会爬起来关,就不会漏水啦,问题是真的有声音吗?这很好办,就晚我就焊个放大器来听看。

@dzbj:
你说“把简单的事搞豪华了”,这的确值得注意,就如用大风扇把空盘吹掉,用铅笔在太空写字的典故一样,不要滥用复杂的科技,但这考毕式振荡器就个NPN管而已,如果真的能感应出水流,那就超值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ID:1012747:
去某一个宝看了一下,果然有防漏水装置,从千多到几千,堪称是豪华型的,还有LCD显示,必 ...

有一种流量计,其基本结构是管道内垂直插入截面梯形棒,液体流动会产生振动。检测有振动就是有水流。叫什么效应记不得了,就是风吹旗子左右摆动的原理。

网友B:
15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不过用水一般不会那么有规律,所以,什么曲线之类的就不必去麻烦,直接检测水流声,有水流声就存在漏水,至于水流声小的漏水,可以忽略,毕竟漏水不多。问题的关键是最小检测出的漏水量。这样,拾音器的灵敏度就比较重要了。能不能找到一个足够灵敏的拾音器是成败的关键,楼主可以参考医用听诊器的设计对水流声导致的震动先进行物理放大,然后再进行声电转换放大处理。

网友N:
电磁阀,可以用一个延时控制电磁阀。

网友O:
我记得市场上有一个用霍尔传感器做的感应水龙头,好像是通过扇叶还是水流动做的

楼主:
昨晚焊了个放大器去听水管内的水声,用耳机监听,结果只听到环境杂声,自己的脚步声也特大声,开水龙头也没有听到水流声,倒是水流进排水洞声音特大,这表示水在供水管内流动是不会有可听见的声音的。

我的想法是想用电子线路检测水管内的水流,只要检测到水管内有水在流动就给出“指示声”,是个叮当声也可以了,无需任何复杂功能,最重要是不必拆水管特别安装水管配件。

@wulin:对这个流量计的原理有兴趣,我去搜寻一下。

@老愚童63:不是要检测有无漏水,而是要防止没有关好水龙头就去睡觉。

@tatachaoren:感应水龙头用反射式红外线加单片机的方案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焊了个放大器去听水管内的水声,用耳机监听,结果只听到环境杂声,自己的脚步声也特大声,开水龙头也没 ...

传感器改用压电陶瓷片,增加一个助音器(可以参考医用听诊器)试一试

网友P:
最简的方法是加电磁阀再接个KG316定时开关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有一种流量计,其基本结构是管道内垂直插入截面梯形棒,液体流动会产生振动。检测有振动就是有水流。叫什 ...

涡街?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刚开始学编程的时候,书里有一个故事
有两个肥皂厂,一个德国,一个在中国
肥皂是用模具自动挤出来放到盒 ...

你说这个故事,我想起以前一个故事,美国人为了宇航员能够在太空写字,研发一款能在太空写字的笔,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研发出来了,俄罗斯就更加简单了,直接带一只铅笔上去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成本最低的,对原水路不产生侵入的办法,最后LED亮灯的就可以做很多事了。这个玩意叫水流检测传感 ...

1,会漏水的,2时间久了会生锈,后期估计电路都不通了。

网友S:
加装一个水流量传感器,

网友T:
控制电磁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焊了个放大器去听水管内的水声,用耳机监听,结果只听到环境杂声,自己的脚步声也特大声,开水龙头也没 ...

继续努力。 先不开水龙头,记录水流静止时候的环境噪音波形,最好用示波器拍几张。 然后打开水龙头,看看在环境噪音上,附加了什么样的水流信号,估计要采用傅里叶变换分析水流波形。 找到规律,判断是否漏水。

楼主:
有关那两个经典的实用故事我是这样想的:大风扇吹走了空盘子,简单实用,德国人却搞检测手段,虽然花钱费力,检测技术却不断累积,可能有了新发现,能用在其他方面。在太空用铅笔写字,简单实用,美国人却要研究在太空能写字的笔,花钱费时,结果可能就发明了微型气压泵,自爬行墨水等。所以,有条件时要多做研究,也许会有意外发现。

某一个宝上有卖流量计,也不贵,是最接近的解决方案,买回来后把电路板拆掉,用单片机计算输入脉冲,还可以用语音芯片做提醒,脉冲太快就说:“亲爱的!水太大,很花钱”,依靠片内时钟,发现半夜还有脉冲,就说:"老人家是不是忘了关水喉?该吃药了!“,但这款还要请水喉匠安装,很麻烦。

网友U:
一个智能插座足矣。

网友V:
感觉有些绕远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事实上,市场有物理结构的水位浮力开关,如果只是为了储存流出来的水,那这个比你非得搞复杂的电子还简单,低成本,自动,不用电。。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我刚开始学编程的时候,书里有一个故事
有两个肥皂厂,一个德国,一个在中国
肥皂是用模具自动挤出来放到盒 ...

对的。很多人在进入专业之后,老是有职业病的惯性思维,习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直接绕远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L:
我记得应该有现成的防漏水开关,专门装在家用管路上的,在龙头口还是哪里装一个就行了,是单纯的机械装置十 ...

PDD 4.5元一套,我前段时间也因为漏水流一地,考虑做自动检测,后来一考虑,真没有必要,直接到PDD找这个物理的水位开关,安装到水桶里,4.5元就搞定了,何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网友W:
水流量传感器,感应水龙头开关?

楼主:
昨晚找到以前画的底板,参照了网上线路的零件值,很快就焊了个考毕式振荡器,很快就振了起来,用漆包线在水管上绕了几十圈接上,振荡频率有109KHZ左右,在管内插入电钻嘴,频率变化升高很大,甚至停振,把整个水管放入盛满水的杯子,频率有所下降,越500HZ左右,可见水不是强磁性物质,若用单片机来计数,这变化很容易分辨出来,频率变化也可能是水的介质常数与空气不同引起的电容改变,与磁性无关。至于要把水磁化再通过线圈检测,那得认真搞个装置才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X:
我倒是有个想法,为何不在原有水表上下功夫呢?水表在有很小的水流时都是能感应到的,或者可以借此下下功夫,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我倒是有个想法,为何不在原有水表上下功夫呢?水表在有很小的水流时都是能感应到的,或者可以借此下下功夫 ...

这位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检测水表那个五角星有没有在转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现在的水表大多数是集中安装,离用户有一定距离

楼主:
如果水表制造厂家要提供这样的功能那是很容易的,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人口老龄化,也许以后也会列为必要的规格之一。我们作为电子爱好者,可以先用电子技术先尝试一下。如果要读取水表上数字的转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红外线反射检测,由单片机产生40KHZ振荡,推动红外线发射管,对准水表最小的数字,红外线接收管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放大后由单片机ADC,在一段时间有幅度变化就确定有水流,适当发出哔声就行了,谁有闲空就去试试,试成了做一个送我用就行了哈。

楼主(2022-09-12):
这是为了测水压自制的电桥压力传感器,在放大1000倍之下,可获得可观的电压变化,但四个应变器组成的电桥应该是互相抵消了应变的输出,按压左右两边的铜片输出电压增加,按压上下两边的铜片输出电压却减小,听说这就是称重器的传感器,不知道是真的吗,总之我的第一个水压感应器就这样做出来了。

网友Z:
看起来楼主家是个大院啦,一般住宅面积小,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起来楼主家是个大院啦,一般住宅面积小,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人丁稀少,开了水忘记关,一个去睡觉,一个玩电脑,等尿急上厕所才发现已经漏掉了几小时,新加坡的自来水是净化到可以直接喝的,感觉很浪费。

我在以前玩过一个音乐门铃芯片,觉得这么好的芯片应该有其他用途,刚才拿出来把玩,按住其中一个按钮就会不断播铃声,而且非常悦耳,这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测定水压消失就是开水喉了,就播音乐,如果音乐不断播就是忘记关水了。

水压计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让工业用的水压计做这个小玩意儿也太浪费了,所以要自己做个用电阻应变片的简易水压计试试。

网友AA:
商场里 感应出水功能,或者普通机械的慢回弹开关,满足需求就行了
忘记关水龙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买点核桃。。。恩 6个起

网友AB(2025-01-17):
为什么会忘关水龙头呢?难道是用水缸存水的?

网友AC:
人体感应水龙头即可

网友AD:
在不修改管路的情况下,建议采用脉冲红外光近距离"照射"出水口,利用发射的信息定时提醒,
例如正常用水不可能超过3分钟,如果发现有水流超过三分钟,就直接报警,提醒浪费严重!
具体可以采用LM567等锁相环芯片,频率放在40-50kHz,既有高灵敏度锁相检测,又有输出驱动,避免复杂电路设计。
再加个555作为单稳定时就够了。

网友AE(2025-05-18):
引用 网友C:
继续努力。 先不开水龙头,记录水流静止时候的环境噪音波形,最好用示波器拍几张。 然后打开水龙头,看看 ...

再加一个麦,专门拾取环境噪音,放大,送到主放大器的反馈端不就行了

网友Y:
看到打点滴时,有人使用一种输液报警器,夹在管子上,管子里没水就会报警,
价格才几块钱一个,改装一下应该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管子出口有水就报警。

网友AF:
难的不是检测有没有流水,难的是什么样的流水是正常使用,什么样的流水是忘关水了。

楼主(2025-06-22):
引用 网友X:
我倒是有个想法,为何不在原有水表上下功夫呢?水表在有很小的水流时都是能感应到的,或者可以借此下下功夫 ...

因为做水表的没有这个观念,或者说做水表的工程师还没有老到时常忘记关水喉的地步,这功能在水表上是很容易实现的,你可以去尝试,若推广成功告诉我一声,给我1块钱就行了啦。

昨晚有忘记关水喉咙,流了一个晚上,今早又下定决心要搞实验,先建造一个闭环的水流系统,有泵,水管不断循环,然后用各种检测手段来检测水管里的水有没有流动,就不信21世纪这么多检测器了还检测不出来。

网友AG:
最简单控制就是用一个水流开关,有水流动时开关关闭点亮一个只是指示灯,指示灯放在主人可见的地方时时提醒正在流水。
以下是一种水流开关,可以串联到管路里也可以串联到水龙头前:

网友AH:
最便宜可靠的方法:买一个水流开关,自己搭一个延时报警电路,2~3节电池,用一块锂电也行。延时时间,如果想延时变长,加大R1电阻或C1电容。

网友AI:
引用 网友J:
很简单在总入口装个流量传感器,如果长时间有流量,就发短信给你,还可以顺便记录水量

叶轮旋转的霍尔传感器很便宜的,十来块钱,输出的是脉冲,单位时间的脉冲个数代表流量的大小。用个单片机就能计算出流量大小了,有流量了,就计时,如果时间不中断超过半小时,就表明忘了关了,如果要长时间洗澡,按一下,保证半小时内不报警不动作,如果持续半小时流水或是单次累积流量大于某值,就报警,或执行动作,在进户的总管上再装个电动阀,把电动阀关掉。我买过这种电动阀,只有在开或关的时候才有驱动电流,待机状态下只有很小的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