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硅光电池的短路电流

楼主(2022-03-31):
我测了硅光电池的开路电压会随光强的变化而变化,但测量短路电流却一直为0是怎么回事,也改变光强的大小了,但短路电流一直为0?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只要光伏板没问题,光照正常,电流表为零就是拨错挡位造成的

网友B:
用微安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只要光伏板没问题,光照正常,电流表为零就是拨错挡位造成的

没有啊,就是用的直流电流档,不过使用的万用表电流档档位很小

楼主:
万用表只有2UA档和20MA档好像

网友C:
计算器的光电池短路大约1毫安

网友B:
硅光电池的短路电流由接收面积和转换效率决定,具体看手册。我用的手册上只有几十uA

网友D:
你的表电流档烧了保险

网友E:
先看数据手册,把万用表打到对应的档位,把电池放到有阳光的地方,直接测量就行了
没有阳光就用手机照,电流可能小点而已

网友F:
还有,有的万用表的量程是虚标的,可能测不了那么小,你的表要是太便宜那就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数据手册,把万用表打到对应的档位,把电池放到有阳光的地方,直接测量就行了
没有阳光就用手机照,电流可 ...

数据手册就是20uA,100lx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光电池的短路电流由接收面积和转换效率决定,具体看手册。我用的手册上只有几十uA

我的也是几十UA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电流档烧了保险

这个解释是对的!电流档特别是小电流档很容易烧坏。当然,有些表的电流检测与电压检测的插入口不同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看看是不是电流检测时插入口有没有选择正确

网友H:
呵呵,还可以这样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