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WemosD1开发板联网教程 可联网酒精检测仪 Arduino程序

楼主(2022-04-01):
ESP8266/WemosD1开发板联网教程 Arduino程序,相关物联网功能直接往标注的地方加内容就行了,拿来配置好环境即能用,保姆级注释

一 、实现功能:通过开发板检测mq3传感器数据,连接周围Wifi,向云服务器发送数据/请求数据。
二 、设备工具:
1、ESP8266/WemosD1开发板 (Arduino其他开发板连接esp8266模块也可以)
2、服务器接口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三、代码: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WiFiMulti.h>
#define USE_SERIAL Serial

//wifi实例化
// 成功返回 接收数据
ESP8266WiFiMulti WiFiMulti;
//////////////////////// D1 连接wifi
//wifi
char ssid[] = "test";        //  路由器wifi名称(尽量不要用中文)
char paswd[] = "123456789";       // 路由器wifi密码
String myserver = "http://xxxxx:80/addtest";  //可以是网址可以是 ip地址,如果访问失败请注意接口网址最后是否需要加一个 /

void setup() {
  /*  wifi  初始化*/
  USE_SERIAL.begin(115200);
  USE_SERIAL.setDebugOutput(false);
  USE_SERIAL.println();
  USE_SERIAL.println();
  USE_SERIAL.println();
  for (uint8_t t = 4; t > 0; t--) {
    USE_SERIAL.printf("[SETUP] WAIT %d...\n", t);
    USE_SERIAL.flush();
    delay(1000);
  }
  WiFi.mode(WIFI_STA);
  WiFiMulti.addAP(ssid, paswd);
  /*  mq3 传感器*/
  pinMode(A0,INPUT);
// 注意:arduinoUno等板子 使用 1 2 3(数字接口) A0 A1(模拟接口)
// Esp8266/Wemos 使用 D1 D2 D3(数字接口) A0 (模拟接口只有A0)
}
void loop() {
// 读取A0引脚数据
int mq3Date = analogRead(A0);
//此处可以写其他功能代码,比如显示屏、传感器检测、报警模块等,本例使用MQ3传感器作为数据来源
// web
  String urlDate = "?mq=" + String(mq3Date);
  wifimodel(urlDate);
}
//封装Web功能
void wifimodel(String urlDate){
  // 等待wifi连接
  if ((WiFiMulti.run() == WL_CONNECTED)) {
    WiFiClient client;
    HTTPClient http;
    USE_SERIAL.print("[HTTP] begin...\n");
    // 大量数据拼接示例:String urls = myserver + "?o2data1="  + String(o2data1) + "&o2data2="  + String(o2data2);
   // Get方式请求接口,接口url拼接示例: www.baidu.com/my?o2data1=123&o2data2=2323
    String urls = myserver+urlDate;
    Serial.println("拼接url为:" + urls);
    http.begin(client, urls); //HTTP
    USE_SERIAL.print("[HTTP] GET...\n");
    // start connection and send HTTP header
    int httpCode = http.GET();
    // httpCode will be negative on error
    if (httpCode > 0) {
      // HTTP header has been send and Server response header has been handled
      USE_SERIAL.printf("[HTTP] GET... code: %d\n", httpCode);
      // file found at server
      if (httpCode == HTTP_CODE_OK) {
        //这里为接口访问成功后执行内容
        String payload = http.getString();
        Serial.println("返回数据:" + urls);
        USE_SERIAL.println(payload);
      }
    } else {

      USE_SERIAL.printf("[HTTP] GET... failed, error: %s\n", http.errorToString(httpCode).c_str());
    }
    http.end();
  }else{
//这里可以写访问服务器失败后的逻辑 不需要则去掉
      int ss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