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想画一个5米x5米的pcb板,可以吗?

楼主(2022-04-01):
AD09想画一个5米x5米的pcb板,可以吗?为什么我的线条最长只能是2539.974mm(99998.976mil)呢?谢谢

网友A:
谁给你加工?

网友B:
10米X10米也能画,厂家怎么加工那?

网友C:
没画过5米的板子,也没见过。

网友D:
你能画出来也没厂家给你做,另想办法吧。

网友E:
软件太旧了,新版本的好像可以

网友F:
你问问PCB生产厂能加工这么大的板子不?

网友G:
能找到做5*5m的PCB厂家吗?
PCB最大尺寸一般就50cm~60cm

网友H:
这PCB板不是电子产品用的吧?我感觉更象是3P用的。

网友I:
转换思路,把板分解成几片,拼起来;

网友J:
有点不现实

网友K:
你还得考虑能不能承受pcb的加工费

网友L:
看了今天的日期,4月1日,我相信了
5*5=25,我租的房子才20平方

网友M:
一般PCB工厂加工能力最大尺寸不超过40*50cm。如果现实有5米x5米的pcb这样的需求,需要布局创建一个产业链。

网友N:
5米乘5米太小了,厂家不能加工,厂家只能加工500米乘500米的,今天的日子真好

网友O:
可以。变通一下:改画成50cm*50cm的就可以了,制版时标注一下比例为:1:10。

网友P:
5米x5米的PCB板是准备只焊接一个0603的电阻在上面吗?!你是要气死老板还是气死PCB商家?!

网友Q:
这哥们有点虎啊

网友R:
愚人节把大伙都逗乐了

网友S:
常见PCB板材最大貌似就是 2.4*1.2米的吧  大概和板材尺寸差不多那么大。

网友T:
很好奇,25平方米的PCB会用在什么地方?航母也用不到这么大的PCB板吧?别以为4月份日就乱扯,咱不过洋节!

网友U:
可以,但是你要先投资一家PCB厂,你是老板,他们就会想办法给你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