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时报错No model specified for D1

楼主:
用proteus进行仿真时报错如何解决
使用的是在元件库里直接找的元件,但并不能进行仿真

屏幕截图 2022-04-01

报错如图

报错如图

网友A(2022-04-01):
没有模型,安装的时候漏选选项,重装应该可以

网友B:
最好的做法是删除有问题的元件重新放置并连接

网友C:
属性里钩选附加层次模块试一下

网友D:
元件库内的元件不一定有仿真模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属性里钩选附加层次模块试一下

已解决,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元件库内的元件不一定有仿真模型

请问一下,如何判断元件库里是否有该元件的模型呢?

网友F(2025-05-20):
引用 网友C:
属性里钩选附加层次模块试一下

太感谢大佬了弄了一下午都没明白的东西被你一句话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