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低电平蜂鸣器和灯同时工作,函数怎么写?
#

楼主(2022-04-01):
stm32如何让蜂鸣器和灯同时工作,函数怎么写

网友A:
你看你的蜂鸣器是什么蜂鸣器了,上电就能单调响的那就把灯串个电阻然后和蜂鸣器并起来用一个三极管控制,要是需要波控制的蜂鸣器那就看你什么频率了,理论来说应该是可以一个方式搞得,因为只要你占空比没问题灯应该是亮度影响不大,主要是蜂鸣器。

网友B:
给蜂鸣器一个1KHZ的方波,蜂鸣器就工作了
给灯一个工作的电平(高电平还是低,视你的电路而定),灯就工作了
这两样不需要分先后,顺序执行就可以达到"同时"的效果了

网友C:
蜂鸣器和灯都是给人类看的,你先点灯还是先响蜂鸣器只有非正常人类才能分辨出来。

网友D:
将灯和蜂鸣器放在同一个接口上,就同时工作了。与程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