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太阳能板接这样的电路可以给18650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2-04-01):
一个5W太阳能板接下面电路,可以跟18650电池充吗?
这样充电好吗?

网友A:
如果你要做这么个东西,至少要看一下锂电池充电原理和锂电池使用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看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想法
这个电路只能说是可以充电,至于其它,效率,安全性,什么的就不知道了
如果这个电路性能可以的话,就不会BQ24650这种带MPPT功能的太阳能充电IC出现了

网友B:
标注一下:太阳能板在哪个?18650电池又是哪个?

网友C:
你这是瞎搞,这是充电电路吗,你可以用CN3791,具有最大功率追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瞎搞,这是充电电路吗,你可以用CN3791,具有最大功率追踪

JLZ有这个IC的验证板,可以下载,效率不高,不用二极管,效率也就75-80%之间
BQ24650可以85%以上,如果用20A大电感的话,效率能超过数据手册上的,基本90%以上
我用这个4A充电,板子几乎没有升温
但CN3791要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一下:太阳能板在哪个?18650电池又是哪个?

太阳能板就是那个8V的电源呀,电池就是那个灯。

网友D:
加个防止倒灌的二极管,再加个控制电流的恒流源

楼主(2024-04-17):
引用 网友B:
标注一下:太阳能板在哪个?18650电池又是哪个?

那个8V就是太阳能板的8V呀,灯炮是电池。

网友E:
只是5w的话。某一个宝买个2元的车载充电器拆掉壳接上就能用了,大电流还是上专用控制板吧

网友F:
电池带保护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