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程序每次都显示成功,但单片机没反应

楼主(2022-04-01):
STC89C52单片机下载程序每次都显示成功,但单片机没反应:

换了5 6 片新单片机都是一样的问题,52 54 58 都试过,能下载程序,能复位,点P0口的单个或8个LED测试有时候亮,有时候乱亮。
感觉程序不运行。单独测试硬件都正常,请问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硬件之前一直正常使用。
串口和下载电路测试自发自收都正常接收和发送。

就是了下载了一次程序后出现了此类问题。

不知道吧友们有没遇到此类问题,请求帮助。

网友A:
单片机有反应,双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B:
先用最小系统看看

网友C:
把代码放出来看一下吧,这样也不好判断是不是你软件的IO口配置有问题

网友D:
P0口的内部没有上拉电阻,你外部加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E:
这种问题只真心没啥好说的
代码没有,电路也没有
就是没反应.........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跟stc-isp的版本升级有关:
stc-isp-15xx-v6.85p  以前用的版本下载就正常了
stc-isp-v6.88R       不知道什么时候升级了这个版本就出问题的。

具体什么关系目前没弄明白。

stc-isp

stc-isp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跟stc-isp的版本升级有关:
stc-isp-15xx-v6.85p  以前用的版本下载就正常了
stc- ...

如果, 6.86 以前版本可以下载正常  之后版本下载不正常,最大的可能就是串口线路P3.0部分 用的2级管有问题,或者用的不是二极管而是1K限流电阻,造成部分数据烧录时出错。你可以检查验证一下。下载电路最好是完全按照手册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 6.86 以前版本可以下载正常  之后版本下载不正常,最大的可能就是串口线路P3.0部分 用的2级管有问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