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陀螺仪方向控制程序不太明白,求分析

楼主(2022-04-01):
这个数组看不太明白,其注释的意思是XYZ,XZY是绕X轴旋转吗,只改变Y与Z的位置还用到了下图中一个inv_row_2scale.
谢谢解答

网友A:
你调用了他人的程序,有程序手册吗?

网友B:
我没看过你的程序,说的可能不对啊。矩阵实际是三维坐标系的不同视图,它不过在把三维转成一维表达,可以说是个静态的坐标系方向,是旋转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正在在旋转。建议你画个正方体,这个矩阵就是描述这个正方体,mtx也就是row[0]~row[11]是那个正方体12条边。(那些字母是符合右手定则,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