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单片机main函数标红的代码放在KeyPros函数里再从主函数调用现象不对

楼主(2022-04-01):
//问题:我把main函数标红的代码放在KeyPros函数里再从主函数调用现象不对,现象为按k1蜂鸣器响,按k2蜂鸣器不响,再按k1时蜂鸣器不响(正确现象是想要响),main函数标红的代码直接放在main现象正确

/*
实验说明:
    此程序兼容了有源和无源蜂鸣器
实验接线:
    独立按键模块-->单片机管脚
    K1-->P31
    K2-->P30
    蜂鸣器模块-->单片机管脚
    BEEP-->P15
实验现象:
    按下K1键,蜂鸣器发出声音,按下K2键,蜂鸣器停止发声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beep=P1^5;

u8 start;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Judge()    //判断k1按下和k2按下
{
    if(k1 == 0)
    {
        delay(10);
        if(k1 == 0)
        {
            while(k1 == 1);
            delay(10);
            while(k1 == 1);
            start = 1;
        }
    }

    if(k2 == 0)
    {
        delay(10);
        if(k2 == 0)
        {
            while(k2 == 1);
            delay(10);
            while(k2 == 1);
            start = 0;
        }
    }
}

void KeyPros()
{
    if(start == 1)
    {
        beep = ~beep;
        delay(1000);
    }
    else
    {
        beep = 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Judge();
        if(start == 1)
        {
            beep = ~beep;
            delay(1000);
        }
        else
        {
            beep = 1;
        }
//        KeyPros();

    }
}

楼主:
//问题:我把main函数标红的代码放在KeyPros函数里再从主函数调用现象不对,现象为按k1蜂鸣器响,按k2蜂鸣器不响,再按k1时蜂鸣器不响(正确现象是想要响),main函数标红的代码直接放在main现象正确

楼主:
把main函数标红的代码放在KeyPros函数里再从主函数调用KeyPros函数为什么现象回不一样

网友A:
你试一下将K1=1;K2=1;beep =1;放在main函数里,while(1)函数之前

网友B:
   while(k1 == 1);   //应该是0才对,后边的也要改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k1 == 1);   //应该是0才对,后边的也要改成0

可以了,谢谢大佬,估计是抖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