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循迹小车程序

楼主(2022-04-01):
//没有算法,只是简单的if选择完成的

int  analogPinq = A0;     // potentiometer wiper (middle terminal) connected to analog pin 3
int  analogPinw = A1;// outside leads to ground and +5V

int val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value read
int vak  = 0 ;
int vall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value read
int vakk = 0 ;
int ena = 40;
int IN1 = 39;
int IN2 = 38;

int IN3 = 37;
int IN4 = 36;
int enb = 35;

int a=1;
int b=1;
int i;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setup serial
  pinMode(ena,OUTPUT);
  pinMode(enb,OUTPUT);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pinMode(IN3,OUTPUT);
  pinMode(IN4,OUTPUT);
  digitalWrite(ena,LOW);
  digitalWrite(ena,LOW);

}

void loop()
{

  vall= digitalRead(analogPinq);
  val = analogRead(analogPinq);
  vakk= digitalRead(analogPinw);
  vak = analogRead(analogPinw) ; //read the input pin
  Serial.print(val);             // debug value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val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vak);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vakk);
/*  for(i=0;i<=255;i++)
  {
    a=i;
    b=i;
    }*/
if (vall==0 && vakk==0)
  {
/*digitalWrite(ena,1);
  digitalWrite(enb,1);
  analogWrite(ena,a);
  analogWrite(enb,b);*/
  analogWrite(IN1,120);
  analogWrite(IN2,0);
  analogWrite(IN3,120);
  analogWrite(IN4,0);

   }
   if (vall==0 && vakk==1)
  {

/*  digitalWrite(ena,1);
  digitalWrite(enb,1);
  analogWrite(ena,a);
  analogWrite(enb,b);*/
  analogWrite(IN1,0);
  analogWrite(IN2,0);
  analogWrite(IN3,120);
  analogWrite(IN4,0);

   }
   if (vall==1 && vakk==0)
{
/*  digitalWrite(ena,1);
  digitalWrite(enb,1);
  analogWrite(ena,a);
  analogWrite(enb,b); */
  analogWrite(IN1,120);
  analogWrite(IN2,0);
  analogWrite(IN3,0);
  analogWrite(IN4,0);

   }
      if (vall==1 && vakk==1)
  {
/* digitalWrite(ena,1);
  digitalWrite(enb,1);
  analogWrite(ena,a);
  analogWrite(enb,b); */
  digitalWrite(IN1,0);
  digital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0);
  digitalWrite(IN4,0);

   }

}

网友A(2022-07-12):
这是几路循迹,谢谢

网友B:
两路循迹吗

网友C:
没用pwm波?吗用什么驱动的?

网友D(2023-01-08):
这是几路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