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交流电检测电路

楼主(2022-04-01):
用于检测交流电有没有接通的电路,开关量输出。最好是使用元器件少一点,输入电压最高660V。交流有电时输出一个信号,没电就不输出信号。

网友A:
带隔离交流电检测。可以开关量输出。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515-1.html
地板位电路图。

实现起来有些麻烦,10ms输出一个脉冲表示交流电已经接通,超过10ms没有脉冲可以认为交流电没有接通。这个电路虽然没有你要求的那么简洁,但是其低功耗性能是其他交流电检测电路很难做到的。

网友C:
是检测电流还是电压?电压检测有可能出现误判,电流检测要可靠一些,检测电流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元件,电路比较简单,也很可靠

网友D:
用一个继电器做很方便。如果找不到额定电压合适的继电器,可以串联一些RLC来解决。

网友E:
在回路中分支个二极管加个电阻(300k以上),再到三极管的b集,另外c集直接加到这条回路上,三极管的e就可以输出信号了。这里的二极管前最好加滤波电容和泄放电阻,另外限流电阻必须要大(2个上面的大,为了分压值大一些,下面的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检测电流还是电压?电压检测有可能出现误判,电流检测要可靠一些,检测电流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元件 ...

如果负载不工作呢?你的检测方法就不好用了。见识太少不会考虑各种现场情况才会像你这样说。

楼主:
个人采用光耦过零检测,加NE555单稳态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