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属于运放的哪一种电路?

楼主:
在看电压互感器时,根据商品介绍给的电路图搭的,请问这个是属于运放的哪一种电路?

网友A(2022-04-07):
引用 网友B:
14#【OP07难道就无法输出2mA电流让虚短原理成立?】
【虚短】与输出电流无关!只要运放处于放大区,【虚短 ...

%%%,你就知道个电压源就敢%%导大家,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电流源,%%我说话你听不明白。

网友B:
14#【OP07难道就无法输出2mA电流让虚短原理成立?】
【虚短】与输出电流无关!只要运放处于放大区,【虚短】就成立。
【虚短原理】:15# 三、中已说清楚了。不知道你理解的【虚短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及一下【电流互感器】,以1000A:5A的互感器为例:
它是指:当初级流过1000A的电流时,次级流过5A。
说 ...

我在11楼贴的就是互感器说明书,楼主电路完全是照抄说明书的。

你还要误导别人到什么时候?

网友B:
教课书上,一般是不会这么总结的,觉得有用的,建议收藏一下。

网友B:
普及一下【电流互感器】,以1000A:5A的互感器为例:
它是指:当初级流过1000A的电流时,次级流过5A。
说白了,【电流互感器】就是变压器。
1、去查手册,它一定规定次级接入的电阻不能>某个值,例如:0.4Ω。
为何要这样规定呢?因为变压器是有功率限制的,本例的功率限制为:10AV = 5A*5A*0.4Ω。
2、接1Ω会怎样呢?
满负荷时(初级1000A),计算功率 = 5A*5A*0.4Ω = 25AV,由于变压器功率限制是10AV,所以变压器在电流峰值附近进入磁饱和,此刻的次级电流就不是正弦波了,而是馒头形状,于是次级测量就不准了。
注:次级电阻不按规定接,不是损坏互感器,而是测量不准确!
3、【电流互感器】的输入、输出电压:
【电流互感器】的初级是“串联”于主回路中的,例如,穿心而过的电流互感器,初级只有1匝,按1000:5来算(变比200),次级为200匝。初级电压连在哪里测量都不太好找,当然不方便直接量测了。但算得出来!
假设次级电阻是0.2Ω,则满负荷时,次级电压 = 5A * 0.2Ω = 1V。(如果是0.4Ω,则为2V)。
初级电压 = 1V/变比 = 1V/200 = 5mV。
4、【电流互感器】为何次级不允许开路?
是因为开路时,次级电压很高,会造成意外。
乃以满负荷时为例:人体意外接入次级,设当时的人体电阻是2K。在接触的瞬间,如果磁通离饱和较远,则此时瞬时次级电压 = 5A * 2K = 10kV。虽然,很快会进入磁饱和,电压会掉下来,但瞬间(在未达饱和期间)干你一下会出现什么意外,是不太好评估的。

13#说【电流互感器看成恒流源】这是有条件的,即输出功率<=10AV时成立(上例)。如果认为次级电压=0,就错了!!!上面已有计算及说明。
又说【T1的负载固定为0欧姆。(也可用运放输入虚短概念解释)】,就更错了。
其一、【T1的负载固定为0欧姆。】不对,因为短路才是0,而楼主图中此处没有短路的点。
其二、【运放输入虚短】只适用于放大区,当下运放工作于饱和了。

网友C:
属于跨阻放大电路

网友B:
一、普及一下运放的三大要素:
1、放大倍数Av = ∞,Uo = [(Vi+) - (Vi-)] * Av
2、输入阻抗Ri = ∞
3、输出电阻Ro = 0
但三大要素成立的条件是:运放工作于放大区!!!
二、如果判定运放工作于放大区?
只要输出电压不是正、负电源电压,就是工作于放大区:E- < Uo < E+ 。道理:参考(三、)。其它情况都是工作于饱和区。
三、【虚短】的实质是什么?
当Av = ∞时,Uo = [(Vi+) - (Vi-)] * ∞,如果(Vi+) ≠ (Vi-),Uo只有两个答案:+∞或-∞,由于受到电源限制,Uo只能是:+E 、-E。
在数学上,只有 0 * ∞ 可以等于某个常数,也即当:(Vi+) = (Vi-),Uo才有可能是某个常数(这里是+E 、-E之间的值),此时,相当于将(Vi+) 与 (Vi-)接在一起,但实际又不是真的接在一起,所以叫【虚短】。记住:条件是工作于放大区!!
四、【虚地】的实质是什么?
由于常常会将一个输入脚接地,依据三、,另一个脚就是【虚地】了。记住:条件是工作于放大区!!

据此:由于楼主的图中,(Vi+) 、(Vi-)直接接到变压器上了,所以(Vi+) 、(Vi-)除了在交流电过零之外,Uo必定是+E或-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P07的开环电压增益典型值为40万倍左右。只要输入变器T1,有一点点输出电压Δ,又鉴于这个Δ电压直接加在了 ...

常见的电压互感器PT一般是2mA:2mA,输入220V串接150k电阻可以让原边电流最大2mA,那么OP07难道就无法输出2mA电流让虚短原理成立?大放厥词之前你就不能查查器件的性能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P07的开环电压增益典型值为40万倍左右。只要输入变器T1,有一点点输出电压Δ,又鉴于这个Δ电压直接加在了 ...

你要把电流互感器看成恒流源,负载变化不会影响互感器电流。
短路、接100欧姆电阻、甚至接负值电阻,互感器电流都不会变化。

有了有源电流转电压电路,T1的负载固定为0欧姆。(也可用运放输入虚短概念解释)

网友B:
OP07的开环电压增益典型值为40万倍左右。只要输入变器T1,有一点点输出电压Δ,又鉴于这个Δ电压直接加在了OP07的+-输入脚,因此Δ乘以40万之后,6脚输出是多少呢?
如此用法,不是比较器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3°是不是在50Hz下,相位差166us?
可我实测不用运放的相位差远小于50us。

打脸图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瞎扯,楼主的电路比R3直接并在互感器上好多了,就是非常线性好的线性电路。实测相位偏移从3度下降到1度, ...

你说的3°是不是在50Hz下,相位差166us?
可我实测不用运放的相位差远小于50u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瞎扯,楼主的电路比R3直接并在互感器上好多了,就是非常线性好的线性电路。实测相位偏移从3度下降到1度, ...
楼主的电路比R3直接并在互感器上好多了

你这论断有问题。实际应用中后级阻抗一般都大于10k,性能几乎没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你把它当比较器用了。

瞎扯,楼主的电路比R3直接并在互感器上好多了,就是非常线性好的线性电路。实测相位偏移从3度下降到1度,什么比较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你把它当比较器用了。

沙发和地板的分析是正确的,不是比较器。
更实用的电流转电压电路是去除运放,直接将R3并联在互感器两端。效果几乎完全一样(输出内阻略大).

网友B:
基本上你把它当比较器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只管到U1-6这个位置的电压,至于什么R2是你设计的,干什么用除了你谁也不知道。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R2是我自己加的,原电路是没有的,这样也是电流转电压电路吗

我只管到U1-6这个位置的电压,至于什么R2是你设计的,干什么用除了你谁也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转电压电路,Uo=-R3*I 。

后面的R2是我自己加的,原电路是没有的,这样也是电流转电压电路吗

网友A:
电流转电压电路,Uo=-R3*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