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报错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UNKNOWN'[7ADEEEA9]

楼主(2022-04-01):
proteus不能调试应该怎么解决
proteus的调试器发生错误应该怎么设置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UNKNOWN'[7ADEEEA9].

网友A:
问题是软件版本能仿 STC 芯片么?再者安装路径里出现中文是犯忌的

网友B(2022-07-05):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样问题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