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继电器的控制逻辑

楼主(2022-04-01):
我想问一下:我想做一个设置上下限的温度控制器,使用常闭继电器,程序里设置T<30℃时候开启加热,T>60℃时候停止加热。30-60之间没有设定程序。
当温度从初始20升到30度那一刻,继电器是什么状态?因为没有设定30-60这阶段的状态。是在30度时保持之前的断开工作状态,一直到温度到60度时候再吸合吗?

网友A:
找个滞回比较器电路研究就可以了。

如果现在没加热,温度低于60度一直保持加热状态。如果发生了停止加热,那么低于30度开始加热,同时取消停止加热状态标志。

网友B:
逻辑已经有了呀
T<30℃时候开启加热,20℃就是小于30℃的,自然是加热了
T>60℃时候停止加热
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按照上面的逻辑运行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已经有了呀
T<30℃时候开启加热,20℃就是小于30℃的,自然是加热了
T>60℃时候停止加热

到了31度时候,还是在加热,加热到60时候就会停止了,在30-60这个之间都会进行加热,是这样吗?然后从60降到30这个过程中都是停止加热状态吗?

网友C:
20~30之间肯定是加热状态,直到60都是加热状态,大于60就停止加热了。当然,如果开机时是30~60之间,那么是不加热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30之间肯定是加热状态,直到60都是加热状态,大于60就停止加热了。当然,如果开机时是30~60之间,那么是 ...

开机在30~60度之间不加热这个处理太草率了吧?还要进一步研究需求。

网友D:
30~60之间的输出是要看之前的温度是多少
Time=0: T= 25,<30,加热
Time=1: T=31,<60,加热
Time=2: T=61,>60,不加热
Time=3: T=59,>30,不加热
Time=4: T=29,重复Tim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滞回比较器电路研究就可以了。

如果现在没加热,温度低于60度一直保持加热状态。如果发生了停止加热 ...

好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在30~60度之间不加热这个处理太草率了吧?还要进一步研究需求。

主要就是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我要给容器加热,实际的上下限区间就比较小,55-6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60之间的输出是要看之前的温度是多少
Time=0: T= 25,30,不加热
Time=4: T=29,重复Time=0

懂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