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红绿灯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2-04-0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a[4];
uchar data time_dx=37;//东西数默认
uchar data time_nb=37;//南北默认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37;//存放设置的数值
uchar data set_timenb=37;
int n;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sbit k5=P3^4;//时间加按键
sbit k6=P3^5;//时间减按键
sbit k7=P3^6;//确认/恢复按键
sbit k1=P3^0;//切换方向按键
sbit k2=P3^1;//紧急按键(都不通行60s)
sbit k3=P3^2;//东西通行60s (使用外部中断T0)
sbit k4=P3^3;//南北通行60s (使用外部中断T1)

sbit Green_nbzx=P2^7; //往南北转向绿灯
sbit Green_dxzx=P2^0;//往东西转向绿灯
sbit Yellow_nb=P2^5; //南北黄灯
sbit Yellow_dx=P2^2; //东西黄灯
sbit Green_nb=P2^4; //南北绿灯
sbit Green_dx=P2^1;//东西绿灯
sbit Red_nb=P2^6;//南北红灯
sbit Red_dx=P2^3;//东西红灯
bit time=0;//灯状态循环标志,实现灯自动切换
bit set=1;//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uchar code tabl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00}; //共阴数码管编码

void key();//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_t1();//键处理子程序//加
void key_t2();//减
void key_t3(); //紧急
void display();//显示子程序
void logo(); //开机 LOGO
void delay(int ms);//延时子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1;//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0XD8;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0XF0;// 定时器T0的低8位赋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开定时器
    EX0=1;//开外部中断0
    EX1=1;//开外部中断1
        P1=0X00;
    logo();//调用logo子程序,显示开机logo
    P2=0XBD;//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绿灯,南北红灯,转向灯不亮
    time_nb=time_dx+23; //南北比东西大5s  //改过(5-23)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k1切换方向
        {  TR0=0;
           delay(5);
           if(k1!=1)
           {while(k1!=1); set=!set;}//如果检测到k1按下,则改变方向标志位set
        }
        if(k2!=1) //k2紧急按键,都不通行
        {
            delay(5);
                if(k2!=1)
                {
                    while(k2!=1)//如果检测到k2按下,则调用key_to3子程序
                        key_t3();
                }
        }
                if(k5!=1) //k5时间加
        {
            delay(10);
                if(k5!=1)
                {
                    while(k5!=1) //如果检测到k5按下,则调用key_to1子程序
                        {
                            key_t1();
                                for(n=0;n<60;n++)//用一个循环,延时,以达到消抖,使每按一次按钮只加一个数
                                { display();}
                        }
                }
        }
        if(k6!=1) //k6时间减
        {
            delay(10);
                if(k6!=1)
                {
                    while(k6!=1) //如果检测到k6按下,则调用key_to2子程序
                        {
                            key_t2();
                                for(n=0;n<60;n++)//用一个循环,延时,以达到消抖,使每按一次按键只减一个数
                                { display();}
                        }
                }
        }
        if(k7!=1)//k7确认/恢复
        {
                TR0=1; //启动定时器
                time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显示设置的数值
                time_dx=set_timedx;
                if(time==0) //检测灯循环标志位,若time=0,则东西绿灯,南北红灯,并南北时间比东西大23s
                { P2=0xBD;time_nb=time_dx+23; }     //(18-99,5-23)
                else { P2=0XE7;time_dx=time_nb+23; }//否则南北绿灯,东西红灯,并东西时间比南北大23s
        }

}

void key_t1() // 加时间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t_timenb++; //南北加 1S
        else
            set_timedx++; //东西加 1S
        if(set_timenb==100)//加到 100时置 1
            set_timenb=1;
        if(set_timedx==100)
            set_timedx=1;
        time_nb=set_timenb; //设置的数值赋给南北
        time_dx=set_timedx;//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
}

void key_t2() //减时间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t_timenb--; //南北减 1S
    else
            set_timedx--; //东西减 1S
        if(set_timenb==0)
            set_timenb=99;
        if(set_timedx==0)
                set_timedx=99; //减到 1 时重置 99
        time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南北
        time_dx=set_timedx;//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
}

void key_t3() //紧急(都不通行)
{
    TR0=1; //打开定时器
        P2=0XB7;
        time_dx=60;
        time_nb=60;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
        a[0]=time_dx/10; //东西十位
        a[1]=time_dx%10; //东西个位
        a[2]=time_nb/10; //南北十位
        a[3]=time_nb%10; //南北个位

        P0=0x00;
        P1=0Xf4; //片选东西十位
        P0=table[a[0]];
        delay(1);

        P0=0x00;
        P1=0Xf5; //片选东西个位
        P0=table[a[1]];
        delay(1);

        P0=0x00;
        P1=0xf0; //片选南北十位
        P0=table[a[2]];
        delay(1);

        P0=0x00;
        P1=0xf1; //片选南北个位
        P0=table[a[3]];
        delay(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b++;
        if(b==15) // 定时器中断次数
        {
            b=0;
            time_dx--;
            time_nb--;

                           if(time_nb<=26&&time_nb>23&&time==0)          //东西直行最后3s绿闪
                {
                                 Green_dx=!Green_dx;
                                }
                                 if(time_dx<=26&&time_dx>23&&time==1)          // 南北直行最后3s绿闪
                {
                                  Green_nb=!Green_nb;
                                }

                                if(time_nb<=23&&time_nb>20&&time==0)          //东西直行-黄闪
                {
                                 Green_dx=1;Yellow_dx=!Yellow_dx;
                                }
                            if(time_dx<=23&&time_dx>20&&time==1)          // 南北直行-黄闪
                {
                                  Green_nb=1;Yellow_nb=!Yellow_nb;
                                }
                                if(time_dx==0&&time_nb==23)  //东西黄闪数码管重新赋值
                time_dx=3;
                if(time_nb==0&&time_dx==23)  //南北黄闪数码管重新赋值
                time_nb=3;

                                if(time_nb<=20&&time_nb>6&&time==0)          //东西直行-黄闪-往东西转向
                {
                                 Green_dx=1;Yellow_dx=1;Green_dxzx=0;
                                }
                            if(time_dx<=20&&time_dx>6&&time==1)          // 南北直行-黄闪-往南北转向
                {
                                 Green_nb=1;Yellow_nb=1;Green_nbzx=0;
                                }
                                 if(time_dx==0&&time_nb==20)          //东西转向绿数码管重新赋值
                time_dx=17;
                if(time_nb==0&&time_dx==20)  //东西转向绿数码管重新赋值
                time_nb=17;
                                if(time_nb<=6&&time_nb>3&&time==0)          //东西转向最后3s绿闪
                {
                                 Green_dxzx=!Green_dxzx;
                                }
                                 if(time_dx<=6&&time_dx>3&&time==1)          // 南北转向最后3s绿闪
                {
                                  Green_nbzx=!Green_nbzx;
                                }

                                if(time_nb<=3&&time==0)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1;Green_dxzx=1;Yellow_dx=!Yellow_dx;}
                if(time_dx<=3&&time==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1;Green_nbzx=1;Yellow_nb=!Yellow_nb;}
                        if(time_dx==0&&time_nb==3)         // 东西黄闪数码管重新赋值
                time_dx=3;
                if(time_nb==0&&time_dx==3)  //南北黄闪数码管重新赋值
                time_nb=3;

                if(time==0&&time_nb==0)           //灯置状态循环标志且南北红灯时间到,变绿灯
                {
                P2=0xE7;
                                time=!time;
                time_nb=set_timenb;
                time_dx=set_timenb+23;
                }
                if(time==1&&time_dx==0)//灯置状态循环标志且东西红灯时间到,变绿灯
                {
                 P2=0XBD;
                 time=!time;
                 time_dx=set_timedx;
                 time_nb=set_timedx+23;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使用外部中断控制,东西通行,南北不通行
{
if(k3!=1) //k3东西通行按键
        {
            delay(5);
                if(k3!=1)
                {
                    while(k3!=1)//如果检测到k3按下
                   { TR0=1;//打开定时器
                    P2=0XBD;//东西绿灯,南北红灯
                    time_dx=60;
                    time_nb=60;}
                }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使用外部中断控制,南北通行,东西不通行
{
if(k4!=1) //k4南北通行按键,都不通行
        {
            delay(5);
                if(k4!=1)
                {
                    while(k4!=1)//如果检测到k4按下
                   { TR0=1; //打开定时器
                     P2=0XE7;//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time_nb=60;
                     time_dx=60; }
                }
        }

}

void logo()//开机显示"- -"
{
    for(n=0;n<100;n++)
        {
                P0=0x40;
          P1=0xf0;
          delay(1);
          P1=0xf1;
          delay(1);
          P1=0Xf4;
          delay(1);
          P1=0Xf5;
          delay(1);

          }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for(k=0;k<124;k++);
}

代码经过本人实践可使用

整体系统仿真

整体系统仿真

按钮对应要求

按钮对应要求

系统要求

系统要求

零件表

零件表

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

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

c语言编程及仿真 2个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