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的问题

楼主(2022-04-01):
那位亲,知道 关于“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不是装驱动发生的问题?如果是那就是因为PL2303太多假货,原厂在新版驱动里面识别了盗版,以及无法与盗版识别的早期版本。这个问题只能去找最原始的驱动程序,如果找不到联系卖家退货吧。

网友B:
可以下载 SP200 这款编程器软件,里面包含 PL2303HX 驱动程序。Win10 已装好的可能会出现开关机/重启默认系统自带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