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无线串口多机通信为什么数据会丢失?有什么发的方法吗?

楼主(2022-04-01):
我做了一个多机通信,采用无线串口透传方式,主机与从机通信时,从机偶尔返回的数据会丢失, 谁能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才能保证每次通信都能正常。例:
//==主机发送001SLAVE! ,从机收能比对成功就返回从机号001DH!

网友A:
分两种形式:
1、硬件问题,如信号被移动障碍物遮挡:需要你用协议弥补,在如何知道丢失,如何补发补收上下功夫。
2、软件丢失,需要你合理架构你的程序,要点如下:
所有中断级别高于串行中断的服务程序(包括同级的串口中断本身)要尽可能的短(运行时间),因为这些程序运行时,串口中断不会被响应,当运行时间超过一个字节的串行发送时间时,数据就会被后来的数据冲掉了(丢失)。
这就需要你对中断有极强的理解,并考验你通盘合理安排处理所有中断服务程序的能力。能不在中断中处理的东东,请统统放到中断外面去处理!!

网友B:
要保证通讯可靠无误,只能从软件下手,编程实现超时,重传,校验机制以保证通讯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