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动态数组如何编写代码?

楼主(2022-04-01):
关于动态数组,有个c语言的题,定义数组,但数组元素个数以及数组元素需要自己输入,最后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输出,望解惑,蟹蟹各位

网友A:
1、查看冒泡法排序,并学会它的原理。
2、查看数组的定义方式及操作例题。
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及早改行是良策。

网友B:
个数还能自己输入,这不比只能输入数组数据的简单多了,直接冒泡排序

网友C:
既然个数可以输入,为什么要用动态数组呢。动态数组是要先定义一个指针,每当输入时malloc一下分配空间,然后加到动态数组后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冒泡法排序,并学会它的原理。
2、查看数组的定义方式及操作例题。
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及早改行 ...

我也是刚接触这,大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查看冒泡法排序,并学会它的原理。
2、查看数组的定义方式及操作例题。
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及早改行 ...

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