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升压电路问题,单价锂电池4.2V升压到50V

楼主(2022-04-01):
微芯的MCP1651、1665好像可以实现(外MOS,频率达到750K),但是没货了!国产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替代?

或者升压两次?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不能用升压变压器!便携式产品,要考虑小体积

网友A:
用8脚单片机产生pwm脉冲宽度信号代替mcp1651。
不需要两次升压只需要将电池电压提高翻倍就可。微型离子电池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B:
如果开关电源原理清楚,可以有许多种方案解决问题。
网上再搜搜,国产一定有。

网友C:
感觉随便一个异步升压芯片都可以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D:
4.2V升压到50V?

网友E:
LED驱动电路就有好多能升到30-40V的,倍压一下就到了。
很多公司的芯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脚单片机产生pwm脉冲宽度信号代替mcp1651。
不需要两次升压只需要将电池电压提高翻倍就可。微型离子电 ...

电池单节  最高是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随便一个异步升压芯片都可以吧,你可以试试

同步不可以吗?你有型号推荐?异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驱动电路就有好多能升到30-40V的,倍压一下就到了。
很多公司的芯片都可以。

LED升压芯片 应该是可以  不知道单节是否可以搞到几十伏 你有型号推荐不

网友F:
不说电流有多大你是逗大家玩儿的吧!

SEPIC拓扑是升降压,过于复杂,没电流要求随便找个BOOST拓扑就可以了。

网友E:
LN2266省电,+倍压电路
SX1308能到28V+倍压到5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说电流有多大你是逗大家玩儿的吧!

SEPIC拓扑是升降压,过于复杂,没电流要求随便找个BOOST拓扑就可以 ...

50mA的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N2266省电,+倍压电路
SX1308能到28V+倍压到50V

你这里说的倍压啥意思?升压?还是说只是电压翻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驱动电路就有好多能升到30-40V的,倍压一下就到了。
很多公司的芯片都可以。

你推荐一下型号啊  毕竟我这个输出最高只有4.2V

网友F:
那你搜“UC3842 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