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M-Chan伺服系统的制作

楼主(2022-04-01):
ELM-Chan伺服系统的制作,电路板线路制作,只要跟Chan的一样制作出来.我制作了两块.1.ELM-Chan ATtiny2313.2.Cport  Arduino nano.

ELM-Chan ATtiny2313

ELM-Chan ATtiny2313

Cport Arduino nano

Cport  Arduino nano

motor1

motor1

1.ATtiny2313,RS232我无加上74HC14,因买到的usb转RS232直接到ATtiny2313上都可以通讯无问题.2.马达是在陶宝买的带有编码器AB输出.巳更改每一转有500P脉冲输出.

motor

motor

SMC3

SMC3

PID参数P0 =20P1=900P2=2000P3=35P4=250P5=2P6=250P7=1000
驱动程序设置的问题
你好!最近,有关于驱动程序设置的问题。
所以是的,首先您需要通过 COM 或 COM-USB 适配器将控制器的电源、伺服电机和电缆连接到 PC,然后启动超级终端(我认为将传输速度设置为38400。
打开电源后,应显示问候语“AVR 伺服.....”,从现在开始您可以参数化我们的驱动程序。
首先。参数 M 设置值 3(使用 STEP 和 DIR 控制位置)
第二。8 个参数 P。
P0:要输入的值由这个公式计算 P0 = 最大速度 [rpm] * P1 * 编码器分辨率 [ppr] / 15000(我们用比计算 P6 时低的最大速度代替)
PID 控制器组件(这些参数是经过实验选择的行为电机)P1- 微分元件P2- 比例元件P3- 积分元件
P4:扭矩限制 P4 = 最大电流 [A] / 电压 [V] * 电机电阻 [ohm]
P5 = KG [mV / rpm] / 分辨率 编码器 [PPR] ] / 电源电压 [V] * 3840
P6 = 速度 [rpm] * 分辨率编码器 [PPR] / 15000
P7-加速度参数。P7 = 加速度 [rpm] * 编码器分辨率 [PPR] * 17
还有一件事,所有这些参数都是在电机轴连接到机器时选择的。因为当我们在桌面上设置好参数,发现舵机很好用的时候,装在机器上肯定不会这样。
以上压缩包下载:

网友A:
Arduino with STM32F4xx and hardware 32bit encoder for same project
would be nice
Also power stage with current control (overload and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Nice work anyway -Thank you

网友B(2024-12-27):
好东西,我也想diy一个,楼主,这个电机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2025-02-06):
楼主,你好,我自己制作了一个cport版本的,使用Arduinit nano板制作的,MCU是ATmega328PB,烧录了你那个工程编译的hex文件,M3命令设置模式后发g0 1000电机不能转动。s128发PWM控制是能转的。正在迷茫中,目前调试发现C和汇编混合实现的乘法函数muls1616结果无论输入参数是什么返回结果一直是0,单独拿出来调用结果也是0,对汇编不熟悉,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自己制作了一个cport版本的,使用Arduinit nano板制作的,MCU是ATmega328PB,烧录了你那个工 ...

楼主当时是在Linux上编译的吗,使用的是c版本的程序还是汇编版本的程序?,编译器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