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单片机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2022-04-02):
最近想玩一玩msp430单片机,但总是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原因是有关于芯片烧录的问题。本人手头目前有一张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板和一个老的编程器,想利用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板上的编程器对MSP430G2755的芯片进行SBW方式烧录,可就是提示“没有发现硬件”,结果无从下手。手头上老的编程器根本不会用,据说必须配置老版本的编译软件才能用,所以暂时也只能搁置。
请玩过msp430的大师说一说,MSP430芯片的编程就是这么难吗?
第一、板载的编程器是不是只能支持某一部分系列的芯片,甚至只能支持某一种型号,其他系列的芯片一律不能烧录?
第二、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使用编译器如IAR、CCS进行自动升级?想升级只能通过手动方式(甚至通过厂家烧录)?

网友A:
同感,而且调试也很不方便,我手上的仿真器,只能设置3个断点,根本不够用。
超过3个时,从第4个起就是假的了,屏幕上断了,仿真器里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