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谁见过这个封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02):
贴片带散热的,可以根据实际尺寸自己创建一个封装,不一定形状完全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带散热的,可以根据实际尺寸自己创建一个封装,不一定形状完全一样

谢谢,我是找这个器件,上写6X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