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通信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2-04-02):
最近用PIC单片机和电机驱动用RS485通信控制,请大佬告诉RS485通信程序怎么写啊,一头雾水。望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RS485是硬件传输制式,不用写程序的,可用串口協议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是硬件传输制式,不用写程序的,可用串口協议来通讯

感谢回复。恩,MODBUS—RTU协议,我就写好了串口初始化,下面就卡住了。下面应该怎么写啊

楼主:
void Usart485_Init (void)
{
        RC2STA = 0x90;
        TX2STAbits.TX9 = 0;
        TX2STAbits.TXEN = 1;
        TX2STAbits.SYNC = 0;
        TX2STAbits.BRGH = 1;

        BAUD2CONbits.BRG16 = 0;
        SP2BRGH = 0;
        SP2BRGL = 0x19;                        //25,波特率9600
        RC2IE = 1;
        DE = 0;
}

void Usart485_send (uint16 data)
{
        DE = 1;
        TX2REG = data;
        while(TX2STAbits.TRMT);
        delayus(50);
        DE = 0;
}

网友B:
先读通RS485通信协议

网友C:
rs485是半双工,空闲处于接收状态,一般采样应答模式。

网友D:
modbus/rtu从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楼主可以使用freemodbus来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dbus/rtu从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楼主可以使用freemodbus来移植。

感谢回复,现在想请教个问题啊。485通信是主机发了信息后,从机收完一帧后立即应答,还是执行完命令后再回复一帧信息。如果执行完命令后再回复,那期间主机还在一直发,刚好从机又解析后回了一帧,那总线是不是就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想请教个问题啊。485通信是主机发了信息后,从机收完一帧后立即应答,还是执行完命令后再 ...

一主多从系统当然是主机查询,从机发现是让自己说法赶紧回答。要是从机可以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回复,那总线不就全乱套了吗?

网友E:
先把协议搞明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