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互补(推挽输出)上面要NPN三极管,下面要PNP三极管?

楼主:
为什么互补输出(或推挽输出)上面要NPN三极管,下面要PNP三极管。可不可以将上下管交换一下呢?

网友A(2022-04-02):
个人认为:如果要让电路工作在放大区,可按照上面NPN管,下面PNP管配置,因为这相当于共集级放大电路;其输出阻抗很小,这样具有较大的驱动能力。
如何要让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这个互补输出的电路应该可以把上面的三极管设置为PNP,下面为NPN,使之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这样就获得了更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B:
也可以,你先画个图,而后考虑如何开关这两个三极管。就明白了。

网友C:
事实上数字电路推挽输出典型的就是下管N沟,上管P沟,这是CMOS工艺,对应到TTL工艺就是下管NPN,上管PNP,两个管子都是共射极放大器形式,你能问出这种问题还是见识太少。

大部分模拟电路才会在推挽输出上使用射随器形式,因为射随器只能放大电流不能放大电压,不会让开环增益太高,这样闭环反馈更加稳定,速度更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数字电路推挽输出典型的就是下管N沟,上管P沟,这是CMOS工艺,对应到TTL工艺就是下管NPN,上管PNP, ...

thanks

网友D:
以前搞错过上下管,直接烧冒烟了

网友E:
一公,一母。

网友A:
我现在完全搞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反馈。
结论是:三极管的推挽输出是不能上下管交换的,不能象MOS管那样上面用P管,下面有N管。这是因为MOS是电压控制型的,不需构成电流通路。而三管板是电流控制型,必须要一个电流通路。如果三极管接成上面P管,下面N管的话,它的直流通路就短路了,因为二个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是正向导通的。正如楼上所说的,结果必然是“直接烧冒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完全搞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反馈。
结论是:三极管的推挽输出是不能上下管交换的,不能象MOS管那样上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完全搞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反馈。
结论是:三极管的推挽输出是不能上下管交换的,不能象MOS管那样上 ...

以为你理解了,其实你还是没有理解
只要是两个互补的三极管或者MOS,哪个在上面都行的
它构成两种推挽电路,但原理不一样而已
NPN在上面:这是线性电大1倍的电路,叫电压跟随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但交流频率特性好,但在三极管上有线性功耗,有的情况下发热量会比较大,功放就是用这种电路的
数字电路一般不用这种
NPN在下面:这就是个开关电路,数字电路用的就是这种,只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只有开和关,三极管直接进入饱和,发热量相对小
所谓的冒烟是电路设计不合理的正常反应,哪种都有可能冒烟

网友A:
这个电路中由于存在2个200Rto1k的电阻,静态工作点也不会短路。因些上P下N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