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条帖子,你们说万用表可能测不了光电池几十微安的,用了I-V转换电路

楼主(2022-04-02):
接了电流转电压的电路,测I-V输出的电压一直都是3点几V,感觉这电位器没有起作用?难道是I-V转换电路我设计错误了?

网友A:
运放需要负电源,输出是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需要负电源,输出是伏电压。

没有啊,324运放单电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需要负电源,输出是伏电压。

伏电压又是什么东西

楼主:
如果把硅光电池换个方向测出来的电压就是为0

网友B:
运放需要负电源。3脚和11脚不能短接。
如想单电源供电,必须保证pin2、3的电压不能高于pin4电压,不能低于pin11电压。
3脚接2.5V,有最大的输入范围。

网友C:
先弄清楚运放的原理,工作条件。

网友D:
看不懂这样的运放电路 那个是CU是光电  也不懂那样接是测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这样的运放电路 那个是CU是光电  也不懂那样接是测啥的?

测光电池的光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需要负电源。3脚和11脚不能短接。
如想单电源供电,必须保证pin2、3的电压不能高于pin4电压,不能低于 ...

我觉得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B:
这个I-V转换电路我改动了下。CU的电流简写为I,向上流动为+。
运放输出简写为V。
V=vcc/2-I*R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这个的原因

I-V转换电路要求CU是类似恒流源的电路。
即负载电阻变化,CU的电流不变。
你首先要确认这点,才能使用I-V转换电路。

网友E:
电流转电压不用负载电阻,怎么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I-V转换电路我改动了下。CU的电流简写为I,向上流动为+。
运放输出简写为V。
V=vcc/2-I*R20

也还是不对,这个电路3脚电压不确定,输出电压跟3脚电压有关。

网友G:
好像还真是设计错误。

网友H:
就用你这个电路,什么都不用改,电阻换成一个固定电阻,50K,不要用电位器
但是,硅光电池的正极是接地的,负极是运放2脚的
输出电压就是I*R20
10uA电流的时候,如果R20是50K,大约输出0.5V
测试的时候要有两个万用表,一个打到uA档串联在硅光电池中,一个测量运放的输出
接线全部焊好,运放上电之后就不要用手去摸表笔了,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电路没问题,如果怀疑电位器问题,可以分别用2只固定电阻代替电位器,看看输出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也还是不对,这个电路3脚电压不确定,输出电压跟3脚电压有关。

图中3脚标注了个vcc/2.
还非要我画2个分压电阻?
再结合我6楼的回帖。
运放需要负电源。3脚和11脚不能短接。
如想单电源供电,必须保证pin2、3的电压不能高于pin4电压,不能低于pin11电压。
3脚接2.5V,有最大的输入范围。

网友H:
这不是什么非常高深的电路,只是你硬件的基础不好而已
实在搞不定,试一下这个电路
不要一直等着网上的回复,也不要一直等个什么东西,有这时间,我能用洞洞板焊十几个电路尝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用你这个电路,什么都不用改,电阻换成一个固定电阻,50K,不要用电位器
但是,硅光电池的正极是接地的,负极 ...

电路没有问题的,我也一直都在搭电路验证。现在可以了,只不过我的万用表还是检测不到这么小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没问题,如果怀疑电位器问题,可以分别用2只固定电阻代替电位器,看看输出有没有变化

谢谢,我也是这样子想去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