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STC15F2K60S2单片机DS18B20控制PWM程序

楼主(2022-04-02):
要求:
1.读出的数据分成两位整数和一位小数,两位整数和一位小数分别送到一个内存地址(比如整数十位送到50H,整数个位送到51H,小数送到52H)
2.读出的温度数控制一个PWM输出(8位PWM,PWM引脚为P1.2,此脚也可换到1.1),20度以下PWM脚为低电平,20度-38度控制PWM为20%-100%(100%时PWM脚为高电平),PWM频率要25KHZ以上,太低了风扇会吱吱响.
3.设置一个标志位,PWM脚为低电平时此标志位为低,PWM有输出时此标志位为高.

   程序要求用汇编语言,稳定运行无BUG.
我的单片机使用STC15F2K60S2,晶振使用11.0592MHZ

网友A:
PWM频率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有什么要求?

25KHZ以上,太低了风扇会吱吱响,可以听的到的

楼主(2022-07-04):
ADMIN可以把我这几个悬赏贴子撤了么,我现在自己学会C了,不再需要别人帮助了,谢谢管理大神了!

网友B(2022-09-26):
搂住能不能把你的学习经验分享下,,准备入门单片机

楼主(2023-10-25):
引用 网友B:
搂住能不能把你的学习经验分享下,,准备入门单片机

我学习经验很简单,想学啥直接上

网友C:
STC的为啥用汇编写,这点程序量不用省空间吧,几百个字节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的为啥用汇编写,这点程序量不用省空间吧,几百个字节就解决了

汇编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程序尺寸上。
比如,高速PWM的话,汇编能提高精度。
总之,想节约力气就用C,想精以求精就用汇编。
又想偷懒,又在某些地方有一定的追求,就用混编。

楼主(2023-11-24):
不好意思,我自己学会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