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xl345的引脚怎么连接

楼主:
我想用AT89C51和ADXL345实现“角度测量”功能,将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作为倾角传感器使用,不知如何连接,以下是我连接的图,麻烦大神指导完善一下,非常感谢。

网上说还需要个信号处理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如图

还有,at89c51是5V电压工作,adxl345是3.3V电压,这个需要电压转换电路吗,还是直接3.3V电压就行,或者二者方法皆可
问题有点多,还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有没有大佬愿意回答,非常感谢您。

网友A(2022-04-04):
引用 网友B:
运放是个什么东东?
用一个1117降压给ADXL345供电,要用3.3V上拉电阻,不要用5V上拉
这年头STC单片机那么流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运放是个什么东东?
用一个1117降压给ADXL345供电,要用3.3V上拉电阻,不要用5V上拉
这年头STC单片机那么流行那么好用,至少在学习这一块,STC单片机真的很好用,为什么要用AT系列的单片机
连5块钱包邮的STC单片机都买不起了?
不要仿真,仿真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