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MCU是否可以跑某个操作系统

楼主(2022-04-02):
最近开始学习嵌入式的操作系统RT-thread,产生了一个疑问,怎么去判断一个MCU是否可以运行某个操作系统呢?看内核?看单片机的内存

网友A:
MCU的运行,最终是由自己的指令系统决定的,所谓指令系统就是一组组有序的二进制码(指令)。
你写的程序是由字符组成的,便于记忆、识别的句子、符号。
但MCU并不认识它。
MCU与你的程序之就需要一个翻译,将你的程序翻译成MCU能识别的二进制指令码。
不出我的意外话,这个【翻译】就是你所说的【某个操作系统】以及此系统下的编译软件。
软件不是万能的,如它适合某款MCU,就可以用。不适合它也无能为力。
也就是沙发说的了。

网友B:
你去找RTOS官网的例子。如果没有你这个指令集的单片机,就放弃吧。如果有,那么看占用资源情况,如果不够用也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