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设置GPIO中A0,A1 一个上拉模式,一个推挽模式,老不成功

楼主(2022-04-02):
STM32 设置GPIO中A0,A1,一个上拉模式,一个推挽模式,老不成功求代码观看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1;
        GPIO_Structure1.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Structure1.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Structure1.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Structure1);

楼主:
GPIO_Pin_15 可以,
为什么GPIO_Pin_0,没有反应呢?
求正确代码

网友A:
STM32型号多了去了,早期型号你的代码没问题。后来的型号功能越加越多,你这点儿代码根本不够用。建议用CubeMX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B:
请注意,GPIO_Mode_Out_OD是开漏模式, GPIO_Mode_Out_PP才是推挽模式

网友C:
GPIO_Mode_Out_PP:推挽模式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不可能有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