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用ds18b20.h文件到主函数里读出温度?

楼主(2022-04-02):
调用了头文件ds18b20.h文件是在一老哥那里下的,文件是http://www.51hei.com/bbs/dpj-29490-1.html
想问一下主函数里面应该写什么才能将温度读出来啊,主函数如下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0832_CS = P1^0 ;
sbit AD0832_CLK = P1^1;
sbit AD0832_DI = P1^2;
uchar code table[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LED=P3^0;
uchar data disdata[7];
uchar data  data1[7];
int v,v1=0;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bit flag_KEY;
int v3=120
int v4=80

仿真就是这种显示

仿真就是这种显示

网友A:
直接调用get_temp_ds(), 读取温度的全局变量。
不建议用这个代码,不规范 .c文件都写到了.h文件里。

ps 建议去看看c语言和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get_temp_ds(), 读取温度的全局变量。
不建议用这个代码,不规范 .c文件都写到了.h文件里。

是直接将get_temp_ds()写进main函数吗?我开始就写了,但是读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get_temp_ds(), 读取温度的全局变量。
不建议用这个代码,不规范 .c文件都写到了.h文件里。

就是我想将温度输出到lcd1602上,最后应该输出哪几个参数啊

网友B:
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要求非常高。

你的单片机主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要求非常高。

晶振是1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要求非常高。

时序问题我下这个.h文件上作者写的应该没问题吧,主要就是这个温度传感器不知道它有没有工作,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AD_val1;
        uchar AD_val2;
        lcd_init();
        get_temp_ds();
wr_com(0xc9);
                 wr_dat('0'+bwei_ds);
          wr_dat('0'+shwei_ds);
                wr_dat('0'+gwei_ds);
                wr_dat('.');
          wr_dat('0'+shfen_ds);
                wr_dat(0xdf);
                wr_dat(0x43);

在protues仿真上所测的温度就是不对,而且调温度传感器上的温度也不变化,就感觉传感器是没有工作的

网友B:
试试这样

void main()
{
        uchar AD_val1;
        uchar AD_val2;
        lcd_init();
while(1)
{
        get_temp_ds();
         wr_com(0xc9);
          wr_dat('0'+bwei_ds);
          wr_dat('0'+shwei_ds);
          wr_dat('0'+gwei_ds);
          wr_dat('.');
          wr_dat('0'+shfen_ds);
           wr_dat(0xdf);
           wr_dat(0x43);
    }
}

楼主:
行了,谢谢老哥

楼主:
我后头重新检查练一哈时序问题,然后再根据你说的把这个调到循环里面就行了,谢谢啦老哥,搞了两三天了,就一直不行,最后还真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