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使用ADC读取电压问题,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的一直是0

楼主(2022-04-02):
代码编译,仿真运行时均不报错,就是LDR PA0引脚读出的数据一直为0,用探针实际测量有电压

单片机为STM32F103R6

光敏电阻连接在PA0,电路连接如下图所示(尝试过在LDR引脚处加电阻,有电压读出数据还为0)

adc初始化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Cmd(ADC1,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delay_ms(500);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OLED_ShowString(0,36,"LSENS Reset...",12);OLED_Refresh_Gram();};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delay_ms(500);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OLED_ShowString(0,36,"LSENS Strat...",12);OLED_Refresh_Gram();};

读取adc值代码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