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nenet协议 总是数据上不去 用的是mqtt协议,一直搞不懂

楼主(2022-04-02):
为什么这里程序没问题,总是数据上不去 用的是mqtt协议,一直搞不懂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usar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定义变量

sbit Data=P3^6;
uchar sdata;        //存放整数温度
uchar sdatahum;        //存放整数湿度
unsigned char rec_dat[13];//用于保存接收到的数据组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m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RH/10+'0';
        rec_dat[1]=(RH%10)+'0';
        rec_dat[7]=(TH/10)+'0';
        rec_dat[8]=(TH%10)+'0';
                                sdata=rec_dat[7]*10+rec_dat[8]*1;
                                sdatahum=rec_dat[0]*10+rec_dat[1]*1;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static uint count = 0;
//    TL0 = (65536 - 20000)%256;    //装初值,低8位初值是1000即1ms
//    TH0 = (65536 - 20000)/256;    //高8位

//        count++;
//        if(count >= 75) //20*50
//        {
//                count = 0;
//                ESP_Send_Data("tem",sdata);
//                ESP_Send_Data("hum",sdatahum);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0_Init();
        UART_init();
        ESP_Init();
        while(1)
        {
//                Timer0();
                DHT11_receive();
                LCD_ShowChar(1,2,rec_dat[0]);
                LCD_ShowChar(1,3,rec_dat[1]);
                LCD_ShowString(1,4,"%RH");
                LCD_ShowChar(1,9,rec_dat[7]);
                LCD_ShowChar(1,10,rec_dat[8]);
                LCD_ShowString(1,11,"^CLH");
                ESP_Send_Data("temp",sdata);
                ESP_Send_Data("hum",sdatahum);
                DHT11_delay_ms(1000);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usar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定义变量

sbit Data=P3^6;
uchar sdata;        //存放整数温度
uchar sdatahum;        //存放整数湿度
unsigned char rec_dat[13];//用于保存接收到的数据组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m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RH/10+'0';
        rec_dat[1]=(RH%10)+'0';
        rec_dat[7]=(TH/10)+'0';
        rec_dat[8]=(TH%10)+'0';
                                sdata=rec_dat[7]*10+rec_dat[8]*1;
                                sdatahum=rec_dat[0]*10+rec_dat[1]*1;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static uint count = 0;
//    TL0 = (65536 - 20000)%256;    //装初值,低8位初值是1000即1ms
//    TH0 = (65536 - 20000)/256;    //高8位

//        count++;
//        if(count >= 75) //20*50
//        {
//                count = 0;
//                ESP_Send_Data("tem",sdata);
//                ESP_Send_Data("hum",sdatahum);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0_Init();
        UART_init();
        ESP_Init();
        while(1)
        {
//                Timer0();
                DHT11_receive();
                LCD_ShowChar(1,2,rec_dat[0]);
                LCD_ShowChar(1,3,rec_dat[1]);
                LCD_ShowString(1,4,"%RH");
                LCD_ShowChar(1,9,rec_dat[7]);
                LCD_ShowChar(1,10,rec_dat[8]);
                LCD_ShowString(1,11,"^CLH");
                ESP_Send_Data("temp",sdata);
                ESP_Send_Data("hum",sdatahum);
                DHT11_delay_ms(1000);

        }
}

比赛 - 副本.rar

网友A(2024-04-07):
不懂就问 51单片机能用8266.h吗

网友B:
数据上传是esp8266的事,你的固件得对,串口数据要确定符合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 51单片机能用8266.h吗

.h是头文件,里面包含了一些其他的函数体,一般封装一下硬件(ESP8266)固定驱动程序,所以和51自身的函数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