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人刚学,在学到LED流水程序有些不会

楼主(2022-04-02):
这个闪烁间隔300ms左右还有:增加闪烁间隔时间(一次增加50ms)
        增加闪烁间隔时间(一次减少加50ms)
单片机程序写到这不会写了  求求帮帮可以嘛   需要咋改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W=P3^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

        if(SW!=0)
        {
                temp=0x80;
                for(i=0;i<8;i++)
                  {
                        P1=~temp;
                        delay(50000);
                        temp=_cror_(temp,1);
                  }

        }

        if(SW==0)
          {

                temp=0x01;
                 for(i=0;i<8;i++)
      {
                        P1=~temp;
                        delay(50000);

                        temp=_crol_(temp,1);
            }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框架是无法实现所说的功能的。可以考虑用定时器,或者增加几个变量来尝试。最好还是用中断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框架是无法实现所说的功能的。可以考虑用定时器,或者增加几个变量来尝试。最好还是用中断比较好 ...

谢谢啦   可是我还是不太懂  因为刚学有些东西没学到      我现在想做的是用开关改变流水灯的走向 和 延迟递增

网友B: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能实现就是太啰嗦了,适合我这样的新手,你试试肯定可以完成你说的功能,精确度不高,可以用debug,尽量减小误差
{   sbit  SW=P3^0;//尽量不用这个端口,P3口的端口都是双功能口,可以用P012的任意端口
   unsigned  long i=0;
  unsigned char  j=xx;
  while(1)
  {
     while(j--)//这里的值需要计算看下面一次循环需要多少时间给j赋值
    {
      SW=1;
      for(i=0;i<xx;i++);
      SW=0;
      for(i=0;i<xx;i++);
    }
     j=xx;//
while(j--)//这里的值需要计算看下面一次循环需要多少时间给j赋值
    {
      SW=1;
      for(i=0;i<xx;i++);
      SW=0;
      for(i=0;i<xx;i++);
    }
  }
}

网友C:
把Delay(50000) 改成Delay(X),然后,通过按键改变X的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elay(50000) 改成Delay(X),然后,通过按键改变X的值即可。

我试过了  改为X就会闪得超级很快

网友D: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把端口的状态值写到一个数组里(数组最好加code关键字),然后再循环延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把端口的状态值写到一个数组里(数组最好加code关键字),然后再循环延时调用。

不会呀。。。听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  改为X就会闪得超级很快

有没有给X赋值啊,按现在一开始X=50000,通过按键1按一下 X=X+5000,按键2按一下X=X-5000,通过按键改变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