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九齐、应广这些芯片的进来,帮指导一下我写程序

楼主(2022-04-03):
熟悉九齐、应广、辉芒、义隆这些低端芯片的来,
用SOP-8的芯片写一个抽真空封口机程序,
最好还是用九齐的NY8A051F,原来就是用这个芯片

有经验的老鸟来

网友A:
建议改一下标题:玩低端芯片的快来,有任务给你们刷存在感了
估计这样不仅可以收获一堆方案,而且成品的样品也会有很多免费快递到府上。

网友B:
一个烧录器就是400个块,试问一下,有多少人有呢?
应广我用过,烧录器加仿真器再在仿真IC,一千块的周边,比起11块包邮的STC单片机,如果不是工作,我实在找不到去用它的理由

网友C:
义隆的我了解过,除了芯片便宜找不到其他可以用的理由

网友D(2022-07-06):
应广的,我也遇到问题了.433解码,求指点。好像和BOSS说,换芯片啊,这芯片真的遇到问题,百度都找不到什么

网友D:
应广的在用,真的不喜欢。遇到问题,百度都找不到什么资料

网友E(2022-12-03):
是的,不过应广,九齐主要还是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