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注释:控制单片机IO口的高低电平:点亮P2口的一个LED灯方法1

楼主(2022-04-03):
下面是我根据程序做的注释,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每一行都有详细的注释):

/*-----------------------------------------------

  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点亮P2口的一个LED灯方法1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P2^0;    //sbit意思是特殊功能位声明,即声明某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一位。
                  //本句含义是用sbit关键字定义LED到P2.0端口,即将单片机的P2口的最低位定义为LED。
                  //此处的P要大写,因为编译器并不认识p2,而它只认识P2,因为我们在单片机头文件中的定义是"sfr P2=0xA0;"。
                  //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void意为空,main为主函数,一个程序里有且仅有一个main主函数,它是整个程序开始执行的入口。
                  //本句意思是无返回值的函数,括号里的void可以不写。
{                 //main()后面的两个花括号是C语言中函数写法的基本要求之一,
                  //即在每一个函数中,所有的代码都写在这个函数的两个花括号里面,每条语句结束后都要加上分号,语句和语句之间可以用空格或回车隔开。
                  //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

LED=1;            //将P2.0口赋值 1,对外输出高电平,用分号和下一句隔开。此句可删除,程序照常执行
LED=0;            //将P2.0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用分号和下一句隔开

while (1)         //主循环。while语句的作用是让程序停止在某处,或延时。此句可删除,程序照常执行
                  //括号里面的1为表达式,表达式可以为一个常数,一个运算或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
                  //此句后没有跟分号,所以会默认后面第一个分号前的语句为它的内部语句。
  {               //此句可删除,程序照常执行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此句可删除,程序照常执行
}

网友A:
额,这个是不是有些详细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是不是有些详细过头了。

那必须的啊,不然小白看到有的压根没有注释,或者只有寥寥几字还不是要百度要问,还不如一眼就看明白,跟复习一样。不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删除,只保留自己觉得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