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传感器接入STM32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2-04-03):
大佬们,我想请问一下,我需要接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mq-4到stm32,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mq-4接入,要怎么接入多个mq-4?

网友A:
自己玩玩就是直接接到ADC,做项目就通过485或者CAN总线连接

网友B:
距离短接AD口不就完了吗?但是近距离放这么多传感器干什么?

如果距离远就按楼上方案。

网友C:
选择一个多通道的AD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