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F2K60S2单片机串口控制ESP826相关问题,请大佬解答解答。

楼主(2022-04-03):
描述:
1、ESP8266模块已经将波特率调整到9600,并且在串口测试助手调试,能够识别AT指令,一切正常。
2,15单片机能够用串口1发送数据。并且串口初始代码STC烧录器里获取的: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程是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57942-1.html,做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程序里写好了要发送的指令。8266识别不了,解决不了,所以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可能是STC的输出电压太高,加個10k的可变电阻把讯号电压由5V分压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TC的输出电压太高,加個10k的可变电阻把讯号电压由5V分压为3.3V

我尝试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编码问题,没有用UTF-8。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