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A数模转换程序问题

楼主:
普中的开发板

//我的问题是main主函数里面while(1)里面函数看不懂,看来讲解的视频还是不懂,有大佬能详细说明一下吗,里面的代码跟附上的图片有关

/*************************************************************************************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AD/DAC模块上的DA1指示灯呈呼吸灯效果,由暗变亮再由亮变暗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1,单片机-->AD/DAC模块
                   P21-->J50(PWM)

注意事项: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网友A(2022-04-03):
我的问题是main主函数里面while(1)里面函数看不懂,看了讲解的视频还是不懂讲的不太清楚,有大佬能详细说明一下吗,里面的代码跟附上的图片有关

网友A:
最好画个图,主要不知道代码代表图片上周期波的那些地方,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先谢谢大佬,可是那个value不是加的比time1慢多了吗,这样value岂不是跨越了几个time1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