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833输出幅度的问题

楼主(2022-04-03):
想用AD9833直接输出一个调幅波,但只看到过调频和调相位的,能不能通过软件调节AD9833输出的幅度?

网友A:
输出幅度不能用软件调。

网友B(2022-07-31):
输出不到1V,所以一般都得放大才能用,在放大的时候慢慢调吧

网友C:
AD9833输出0.6V(200欧姆),不能调幅,可以外接乘法器实现。

网友D:
现实中一般都是在9833外围加一个电子电位器,用单片机给电子电位器发指令来调节输入幅值,也算是用软件调节了。

网友C(2024-07-13):
9833输出幅度为0.6V峰峰值,不可调幅,可以外加电子音量IC、数字电位器,DAC等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