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怎么设定最大电流?

楼主(2022-04-03):
之前一直用的是优利德UTP1306S,输出电源前可以用旋钮先设定最大电流值。
现在用的是下图这个迈胜MP3020D,输出前只能设定最大电压,旋转电流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网上有人是先把电压调到最小,再直接短接正负极,然后再设定最大电流值。
请问这种方法正确吗?直接短接会不会烧坏机器?

网友A:
这种是线性调节的,没有短路保护
电大电流设定是一个限流电路,
设定只能是在达到最大电流的时候显示,如果手头上有几W的大电阻,1欧到3欧的,电压调节到大点,夹上电阻之后电流就显示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调节了
当然,短路也是一样的,不会烧的,只是短路调节有一点点误差而已
我用的时候,基本也是短路的时候调节的,只是保护一下而已,对电流精度没什么要求

楼主(2022-05-17):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线性调节的,没有短路保护
电大电流设定是一个限流电路,
设定只能是在达到最大电流的时候显示,如果 ...

非常感谢啊~!!